[PCB]
PCB布板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9-01-20):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铺地要仔细检查,因为有的线因为设置是可能通不过的连不到一块,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布线吧!

网友B(点评):
连不到一块最后规则检查会报错的啊

网友C:
这是一种方法 也是通常采用的

网友D:
得看是什么板子了,如果要求不高,铺铜好了以后注意检查是不是全部都连接上了,宽度够不够。如果对地线回路有要求或者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就需要特殊处理或者加粗了。看实际情况吧

网友E:
如果他这样给你说,那我只能说他只停留在表面。非常简单的板子可以这么做,如果是既有数字又有模拟的板子,两个地尽量分开,最后在合适的位置连到一块(单点接地)。如果模拟部分有大电流并且采样,那数字地和模拟地必须分开,否则会导致采样不准,偏差非常大。建议你了解一下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的概念。

网友F(2019-03-01):
引用 网友E:
如果他这样给你说,那我只能说他只停留在表面。非常简单的板子可以这么做,如果是既有数字又有模拟的板子, ...

你不要误人子弟了,还单点接地,你做过EMC试验吗?即使板子上有模拟、数字电路,也要保证地平面的完整性(不能分割第),只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排放在不同的区域,数字信号离模拟部分5mm以上,这样板子各方面的性能才是最好的。

网友E(点评):
好 你是大神

网友B:
是这样的,先在View里Connection中把地线的飞线隐藏,然后补好其余线,最后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