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CPro 和 DXP FAQ 常见问题

楼主(2019-01-20):
ADCPro 是什么?

精确数据转换器 Wiki

ADCPro 是什么?

ADCPro 是一款基于 LabVIEW 的工具,能够与各种 ADSxxxx 器件配合使用,让您无需编写自己的代码即可评估数据转换器的性能。我们提供各种测试插件(示波器、FFT 以及直方图等)帮助用户评估器件性能。ADCPro 软件配套提供一款名为 Triple Gen 的测试 EVM。有了 Triple Gen,您可使用任何测试插件对工具本身加以了解。
在哪里可以找到最新版本的 ADCPro?

很简单!访问 www.ti.com/ADCpro
什么是 EVM 插件?

当新器件在 ADCPro 中得到支持时,就会为特定 EVM 创建一个插件,用以凸出显示该具体转换器的特性。我们不仅会尽量涵盖尽可能多的器件特性,而且仍将保持产品说明书的规范。我们所能提供的特性或功能有限,因此并非您所设计的任何方案都能实施。
EVM 与 EVM-PDK 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评估板 (EVM) 只是电路板上的一个器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 EVM 包含用来使任何数据转换器依照产品说明书规范运行所需的最少电路。EVM 不提供任何软件,你必须提供自己的主机处理器和驱动器,才能与 EVM 上安装的器件对话。
EVM-PDK 是整合了特定模块化主板 (MMBx) 的评估板。目前,我们提供有两款 MMB,一款支持 MSP430F449 控制器 (MMB3),另一款则支持 TMS320VC5509 DSP (MMB0)。请注意,不是每个 EVM 都能与每个 MMB 配合使用,我们可根据电路板的速度和复杂性将其配合在一起。
我可以订购 MMBx 吗?

不可以,模块化主板不提供独立产品支持。MMB 只与 EVM-PDK 设置一起提供。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电路板原理图,但不提供单独 MMBx 支持。我们不提供 MMBx 电路板的单独开发平台,这与您看到的 DSP 入门套件或 TI MSP430/Stellaris 微控制器部分有所不同。
我有一款 ADSxxxxEVM-PDK,而且我看到在 ADCPro 中支持一款新转换器,我是否需要订购一款新 ADSxxxEVM-PDK 才能使用该设置?

不一定。如果 ADSxxxEVM-PDK 使用您已有的 MMBx,那么只需购买单独的 EVM。控制该软件的 EVM-PDK 插件将在工具下的器件产品文件夹中提供。
可以使用 TripleGen 插件生成外部硬件的驱动信号吗?

不可以。该软件插件只能为测试器生成波形。它不能生成 EVM 或 MMBx 上的“硬件”波形。但可使用 ADCPro 中的文件写入器将所生成的波形存入硬盘,以便其它软件工具使用。

ADCPro 是否与 Windows 7 或 Vista 兼容?

目前,ADCPro 支持 Windows XP SP2 或 SP3 平台以及 Windows 7。Windows Vista 功能尚未测试,仍无法支持。

“Triple-Generator”EVM 插件可创建实际硬件代码吗?

问:我能否使用 ADC Pro 的 Triple Generator EVM 插件生成实际正弦波或可作为部分代码使用的其它数据?

答:可使用数据记录器插件将 Triple Generator 插件生成的数据采集到一个文件中(查看 ADCPro 用户指南,了解更多详情)。采集到的数据与所输入的采样率和频率相对应,因此在为 DAC 应用制作波形表格时必须多加注意。

保存和显示 ADCPro 的数据

问:我想保存来自 ADCPro 的 FFT 数据,以便以后再重新显示,我试着将数据保存为文本文件,但当我重新加载时,出现了如下错误信息:

出现错误,错误代码是 5025,消息:FileReader.lvlib:FindSectionLimits.vi

答:MultiHisto 和 MultiFFT 插件在屏幕顶部都有一个名为“To File”的选项。这可将 FFT 或直方图的处理数据保存为文本文件,您可通过 Excel 数据表或一些其它统计处理工具对其进行操作后,用于外部数据处理。这种文件格式与文件阅读器插件不兼容,无法重新显示所采集的数据。

要想以以后可以重新加载的格式保存数据,必须使用数据记录器插件。如欲进一步了解 ADCPro 中的记录器插件,敬请查看 ADCPro 用户指南。

MMBx 的原理图

问:我在哪儿能找到 MMB0 C 版和 D 版的原理图?

答:请使用与您正在使用的 MMB0 版本相匹配的原理图。版本号可在 MMB0 硬件的丝网印刷位置找到。原理图位于以下网址。

C 版:ftp://ftp.ti.com/pub/data_acquis ... t/MMB0_Sch_RevC.PDF

D 版:ftp://ftp.ti.com/pub/data_acquis ... t/MMB0_Sch_RevD.PDF

问:我在哪儿能找到 MMB3 的原理图?

答:该原理图位于以下网址。

ftp://ftp.ti.com/pub/data_acquis ... /MMB3_Schematic.pdf

MMB0、MMB3、原理图

我在哪儿可以获得插件的 LabView 源代码?

问)我在哪儿可以获得插件的 LabView 源代码?

答)如果您已经安装了插件,那么插件的 LabView 源代码就已经安装在了您的 PC 中。ADCPro 插件被动态地称为 VI,因此在运行插件安装程序时就安装了源代码。

该文件位于程序文件 > ADCPro > 插件 >< ADSxxxxEVM-PDK > 文件夹。目前所有的 ADCPro LabView 源代码都编写在 LabView 8.5.1 中。

注意:请注意不要修改这些文件,因为这可能会导致 ADCPro 错误运行。

注意:所有源代码按照“原样”提供,不支持任何修改。

我在哪儿能获得 ADCPro 插件的固件源代码?

问)我在哪儿能获得 ADCPro 插件的固件源代码?

答)ADCPro 插件的固件源代码可通过在论坛上发帖子申请。

ADS1282EVM-PDK

问题:

在我从 EVM 下拉菜单加载 ADS1282EVM 插件,然后出现一系列消息后,出现了以下消息,我哪儿错了?

“下载失败……,重置硬件”
“固件因超时而失败,请重置硬件,继续加载固件。”
解决方法:

出现这种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电路板上未连接外部 +/-10V 电源。除了 EVM-PDK 配套提供的墙式电源外,EVM 还需要有一个 +/-10V 电源连接至 MMB0 主板的 J14 上的 +/-VA 引脚。如果没有这个附加电源,软件驱动器将不能加载,EVM 将无法响应 ADCPro。

重要提示:跳线 J13A(MMB0 D 版)必须拆掉,使其在应用 +10V 电源时保持开路。

错误代码 85 是什么意思?

问题:

在 ADCPro 试图读取 EVM 板载 EEPROM 中的内容时,很可能会出现错误代码 85。其原因是:

用无效数据编程 EEPROM
EEPROM 未编程
不正确的 EVM 设置或固件加载
解决方法:

现在,我们可提供一种能够绕过这段代码的替代插件。我们正在开发替代插件,因此请将您问题的详细信息发邮件到 adcpro_help@list.ti.com

楼主:
DXP 是什么?

DXP 表示 DAC 操作器程序

这是一款可生成使用 DAC 所需的数字波形的工具。我们使用 MMB0,而不是通过模数转换器采集数据;而且我们向数模转换器发送数字激励信息。这可降低模式生成器或代码编写需求,以便便捷使用我们的 EVM 评估 TI DAC。

DXP 支持什么部件?

从 v2.0 开始,DXP 支持 I2C、SPI、单通道及多通道 DAC。

可通过两种不同方法获得支持器件:

DXP 集成的下载实用工具支持下载单个器件
通过可安装所有支持器件的支持包安装(在 DXP 产品页面上提供)
有关 DXP 工具的更多详情,请访问:http://www.ti.com/tool/dxp

DXP 配置文件下载工具

配置文件下载工具可帮助用户下载 DXP 所需的一个或多个 DAC 配置文件。该下载工具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DXP 最初安装完成后,会提示用户无配置文件存在,并询问用户是否启动配置文件下载工具。
在用户主菜单(应用顶部)的实用程序选项中选择下载 DAC 器件。
工具启动后,您会看到类似于以下屏幕的屏幕。

屏幕首次出现时,首先会确定能否连接至因特网。如果因特网连接可用,指示标记会变绿,否则指示标记为红色。请注意该工具的正确运行需要有效的因特网连接。此外,该工具非常严格,只下载工具,不会从您的计算机中收集信息。

如果该工具显示您已连网,请点击该工具右上角的获得可用器件按钮。这样将检索所有能够与 DXP 配合使用的 DAC 配置文件。

器件列表下载完成后,用户必须选择一个或多个器件进行下载。如果您想下载所有配置文件,可以选中下载全部器件,这样所有器件都将被选中。

在选择了准备下载的器件后,下载选择按钮将会启用。点击该按钮就将开始下载所有已选择的配置文件。下载进度由进度条和屏幕下方的文字显示。

下载完成后,可选择屏幕右下方的退出按钮退出工具。

用户菜单中的配置项是什么?

用户菜单中的配置项允许用户选择在每次 DXP 启动时是否清除日志文件。这些项目被默认选中或启用后,在程序每次启动时都会清除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将用来协助解决软件中出现的问题。您在向论坛提交问题时,可能需要提供这些文件,以帮助我们确定您的配置情况,诊断您所遇到的问题。

DC 连续波形和 DC 单波形的区别?

DC 连续波形可通过反复向 DAC 发送相同的命令并锁存该值在 DAC 输出端生成 DC 信号。

DC 单波形可通过一次发送和锁存一个命令在 DAC 输出端生成 DC 信号。

波形文件写入器能保证周期波形吗?

波形文件写入器通常会做几件事情来帮助用户创建各种周期波形,其不仅可适应 MMB0 上有限的波形分配,而且还可通过给定的 DAC 实现。为了让客户通过点数、整体周期性以及活动通道数高度灵活地精确创建所需的波形,文件写入器在确保周期波形时不会执行任何强制方案。

周期性改进的最佳方法通常是添加更多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额外增加几个点。

波形文件写入器中有哪些普通 DAC 设置?

DXP 波形文件写入器中有两个普通 DAC 设置:输出周期和样片。这两个设置相结合,可展示 DAC 的一个基本特性:更新速率。

输出周期将设定所有单个通道波形都必须适应的基本周期。单个格式化 DXP 波形文件可包含多个通道,每个通道频率都必须是每个其它通道的整数倍数。文件写入器可为由输出周期定义的最适合频率强制赋值,以确保符合这一要求。

样片将在波形文件中设置总样片数量。文件可能会具有多达 100 万个点,但需要注意的是,生成高分辨率正弦波会花很长时间。

波形文件转换器的定界符是什么?

定界符是标记数据单元开始或结束的字符。DXP 的文件转换器允许 3 个定界符:制表、空格和逗号。实例如下:

逗号定界:

CH11,CH21,CH31
CH12,CH22,CH32
CH13,CH23,CH33
CH14,CH24,CH34

空格定界:

CH11 CH21 CH31
CH12 CH22 CH32
CH13 CH23 CH33
CH14 CH24 CH34

制表定界:

CH11      CH21      CH31
CH12      CH22      CH32
CH13      CH23      CH33
CH14      CH24      CH34

含“波形点”和“DAC 命令”的文件有什么不同?

DXP 文件转换器支持两种类型的文本文件输入:波形点和 DAC 命令。

波形点就是无格式的波形点,具有匹配被评估 DAC 的适当位宽。

DAC 命令就是要发送到 DAC 的一组命令。这些可能是锁存在 DAC 输出端的数据字,也可能是特殊操作命令。文件转换器不会在这些字的前后附加任何信息,而转换器只简单地将文件转换为 .tiwu 二进制文件格式。

应该何时使用无格式文件与格式文件?

无格式文件不包含任何与波形数据有关的命令结构。这些只是用于 MMB0 的 32 位二进制格式波形点。在加载 DAC 时,MMB0 会添加适当的命令字与 DAC 通信。无格式文件不仅只包含一个单通道的数据,而且还带有扩展名 .tiwu。

格式文件包含与 DAC 通信所需的一切必要信息。它们是用于 MMB0 的完整波形和 32 位二进制格式命令字。这些文件为 DAC 专用,因为命令字可嵌入在文件中。格式文件可能包含多个通道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