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光电 转换

楼主(2019-01-21):
把探头放在工厂管道上,管道是漆黑的,按理说运放是不会有输出现象的,但现在的情况是运放会不定时输出,啥原因,是哪里串进的干扰?求大神解救

楼主:
附上电路图

xch
这个电路居然能正常?你把光电管短路,线路板屏蔽。再看看

楼主:
这个问题愁死了,在实验室A点是不会出现输出高电平现象的,只要把这个探头放在工厂管道上,A点就会出现不定时,无规律的输出高电平,这个电路是用来探测管道是否漏光的 ,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这应该不是运放自激吧?

网友A:
管道的电磁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道的电磁环境?

探头用的是金属壳屏蔽,试验时工厂所有的设备都停机了

不一定光信号探头的问题 。

楼主:
电源是220V转24的开关电源,再用78M12转出12V

网友B:
似乎,这个电路本来也不能“用来探测管道是否漏光”。。。。
重新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这个电路本来也不能“用来探测管道是否漏光”。。。。
重新搞吧。。 ...

再实验室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长时间运行都是可靠的,只是放到工厂环境中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A:
电路板在实验室是在开放式的环境下测试,是不可靠的,再好电路板用铁壳包起来,再测,OK后,再投入管道中测,怀颖板子自身的问题源经过管道的介质耦合到信号连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在实验室是在开放式的环境下测试,是不可靠的,再好电路板用铁壳包起来,再测,OK后,再投入管道中测 ...

在实验室也是采用的金属壳屏蔽的,一点问题没有,另外探头金属壳没有接地,不知是接哪个地,是大地,还是探头电路板的GND?

GND

网友A:
什么样的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输出信号?

给光电二极管一个光信号,那么A点就会输出一个大约10V左右的电压,用这个电压去驱动MOS管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在不给光电二极管光信号时,A点还是会有输出,而且没有规律可循

网友C:
管道里会不会有红外线

网友A:
什么样的干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道里会不会有红外线

这个可以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肯定是没有的

事实是 940nm 红外光电管放在管道里有输出了……

建议 LZ 用一个实验性的管道,确保没有任何光线,
在现场看看是什么情况;
再用一个漏光的管道,看看又是什么情况。

测量各级放大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干扰信号?

具体啥干扰我也不清楚,不知是从电源串进去的,还是从空间串进去的,我加了金属壳应该可以排除空间辐射干扰

网友D:
1.先用电池供电试试,排除电源问提
2.示波器测量现场输出波形,看看是否可以加单片机软件滤波后再给出控制信号
3.测试D3是否会受到不可见光影响红外线,紫外线等,以及现场管道是否有不可见光干扰
4.问题解决希望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实是 940nm 红外光电管放在管道里有输出了……

建议 LZ 用一个实验性的管道,确保没有任何光线,

我都试验过,也弄了一个管道,在实验室一点问题没有,在实验室模拟不出工厂环境,上人家工厂做实验条件不允许。。。

网友A:
还是抗干扰的问题,我估计工厂客现埸是强电磁环境,测光的输入环路是 高阻输入,容易引入近埸或远埸干扰。很可能工频的谐波或焊接的电磁。

网友A:
不用放进管道里,放在现埸就能出现吧。

网友A:
电路设计也不怎样,容易自激,第二级与最后一级。实验室产品。

网友E:
电路太啰嗦了吧?为何这么多级?不明白这么做的优势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设计也不怎样,容易自激,第二级与最后一级。实验室产品。

大神,第二级和最后一级如何设计好点?才不会出现自激,第一个作品,经验不是很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第二级和最后一级如何设计好点?才不会出现自激,第一个作品,经验不是很足 ...

这二级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第二级和最后一级如何设计好点?才不会出现自激,第一个作品,经验不是很足 ...

反馈回路上不要滞后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太啰嗦了吧?为何这么多级?不明白这么做的优势在哪

我也不是很精通,参考其他人的电路修改的,怎么设计好点?光电二极管的电流很小,大约是pA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二级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放大 滤波吧?我借鉴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 滤波吧?我借鉴的电路

这样的功能采用标准的功能电路不行吗?抄的最是最差的电路,有滞后环路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功能采用标准的功能电路不行吗?抄的最是最差的电路,有滞后环路存在。 ...

是不是要在C11上串联一个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在C11上串联一个电阻呢?

你是实现高通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实现高通的功能吗?

低通啊,你不是说有滞后环路吗,咋整,我也是没办法,老板让整,我只有盯着头皮往上冲了,还时不时催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通啊,你不是说有滞后环路吗,咋整,我也是没办法,老板让整,我只有盯着头皮往上冲了,还时不时催我。 ...

这明显是高通啊

网友A:
C11,C13更改成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1,C13更改成10K电阻。

还有其他要改进的吗?明天我直接到人家厂子去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先用电池供电试试,排除电源问提
2.示波器测量现场输出波形,看看是否可以加单片机软件滤波后再给出控制 ...

已经解决,把金属壳和电路板GND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1,C13更改成10K电阻。

不愧是大神啊,改过参数后问题解决,如果把金属壳和GND连在一起也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两个都采用了,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愧是大神啊,改过参数后问题解决,如果把金属壳和GND连在一起也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两个都采用了,谢谢 ...

不用谢。

网友F: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看看周围环境怎么对电路产生干扰,想办法消除就可以

网友G(2019-04-07):
楼主问题一解决就把图删了吗……666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