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保护单片机IO电路设计,存在高压输入

楼主(2019-01-21):
在使用单片机外部IO的时候,有一个IO作为单总线通讯,同时也是外部中断,也要求上拉电阻。 可是单片机输入IO极限值电压为6V,然后实际外部IO可能接入9V,会导致单片机损毁。需要设计一个保护电路保护单片机IO在外部为9V的时候不会导致单片机损毁。 求分析。

网友A:
串接电阻并分压

楼主:
会影响我单总线通讯的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影响我单总线通讯的额

那就串接电阻后对地加稳压管

网友B:
为了降低成本,用2个GPIO最合算。
一路输入,串联电阻即可,也不影响接收速度。
一路输出,缓冲OD驱动,串个小电阻即可,或者横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串接电阻后对地加稳压管

还要考虑 通过了上拉电阻进入VDD  VDD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同样会有导致单片机损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降低成本,用2个GPIO最合算。
一路输入,串联电阻即可,也不影响接收速度。
一路输出,缓冲OD驱动,串 ...

结构限制了只能使用一个IO

网友C:
放弃这个项目,不做了,如果领导不同意,你就把他炒了。

网友D:
记得有IIC总线2个设备之间不同电压时的转换隔离电路,用MOS管做的

网友D:
应该适合用在楼主这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构限制了只能使用一个IO

外部端口串联一个NTC自恢复保险丝,GPIO处加合适的稳压管保护。

网友E:
通讯速率没有要求的话,可以使用光耦或者楼上说的MOS进行电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适合用在楼主这里

9V 电压可能从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的VDD  导致单片机烧坏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9V 电压可能从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的VDD  导致单片机烧坏吧

高电压已经被隔离开了呀
高低电压两边都有上拉电阻

网友F:
通讯速率不高的话光耦是可以的

网友G:
如果电压范围固定的话建议使用稳压管+光耦做隔离,现在大部分IO产品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H(2019-04-25):
楼主,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请问现在有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I:
其实这是换工作的好机会。。。。

网友J:
如果有上拉的话,加二极管隔离就好了,只是二极管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