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请教一下,位于不同局域网的两个单片机系统如何通讯?

楼主(2019-01-21):
俩单片机系统都有网口,如果同一局域网通讯的话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局域网,如何通讯呢?

谢谢

网友A:
两个局域网接到同一个网关设备上,网关设备完会自动转发, 这样在不同的局域网,单片机系统之间也可以通信。

但是单片机系统用的TCP/IP Stack很多是减弱版的TCP/IP Stack.  不一定支持网关,这个要特别注意

网友B:
如果能支持外网可以用mqtt

网友C:
用云平台啊,注册登录转发,还能管理。

网友D:
设置路由器端口映射就可以了,如果路由器不能设置,可以在云服务器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路由器端口映射就可以了,如果路由器不能设置,可以在云服务器中转

云服务器?是百度云 阿里云啥的么?那这个单片机是不是就得在能接入Internet的环境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云服务器?是百度云 阿里云啥的么?那这个单片机是不是就得在能接入Internet的环境中? ...

上云服务器是要付费的,尽量用不上云的办法解决。

网友F:
据了解有种技术叫,局域网打洞!

网友G:
局域网打洞

网友D:
局域网打洞前提是你有个固定外网ip的服务器才可以,至少是固定的域名。 不然就要花钱使用别人的服务,例如花生壳等等。

网友H:
两个局域网要说清楚环境呢,一个厂,两个车间,还是一个北京厂区,一个深圳厂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局域网要说清楚环境呢,一个厂,两个车间,还是一个北京厂区,一个深圳厂区 ...

还是一个北京厂区,一个深圳厂区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是一个北京厂区,一个深圳厂区

理论上对于一端固定IP的企业级网络,随便另外一端是动态还是静态IP都不是问题,只要让动态一方,主动申请握手固定IP就可以实现。
对于低成本的双动态IP,跨外网相连,过程就会比较复杂,PC端互联好比较好办,花生壳什么的反正都是解决方案,可那都得PC的客户端支持的,到单片机的话,估计把类似花生壳客户端功能弄到单片机上面去不是不可能,但是肯定会很吃力。
这样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设置一个内网PC中继服务器程序,然后修改握手方法,让单片机,只和本内网转发服务器握手,然后经过PC端透明转发到远程目标,至于双方远程机器的互联问题,什么花生壳什么反正类似方法很多。包括网络供应商的VPN,也是一个可靠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