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充电限流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1-21):
@maychang 前辈这个能否指点下

楼主:
@chunyang 前辈  能否指点下迷津 谢谢您了

楼主:
还有各位路过的大神麻烦指点指点迷津

网友A:
3A  --> 5ma 已经接近 2/1000,每一个量程配置一个高精度ADC都已经有难度了
其中 30A -> 5ma 这一路更是无解(如果你说你是高手算我没说)
你这4路,必然要由4组采样+放大的电路组合起来才可以

网友B:
宽范围电流(或者电压等等)测量,多数是采用分档的方法,即在不同档位使用不同的分流器。你的问题,需要用四个分流器。
要切换1500A电流,你的开关触点不会小。另外,需要切换的电压有多高?这个开关必须能够切换足够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宽范围电流(或者电压等等)测量,多数是采用分档的方法,即在不同档位使用不同的分流器。你的问题,需要用四 ...

但是maychang前辈,关键是分流器它车上一般就只有一个啊。那不是无解了,我之前想过有电量计电表用的那种芯片宽范围,但是它不是车用的级别所以PASS掉了。

楼主:
为了避免我理解错了。我把图给传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maychang前辈,关键是分流器它车上一般就只有一个啊。那不是无解了,我之前想过有电量计电表用的那种 ...

1500A分流器,电阻必定相当小,否则分流器功率耗散太大。如果把1500A分流器用在3A电流的测量上,分流器两端电压必定很小(1500A时的500分之一),难以测量准确。
你首帖说的使用可编程运放是个解决办法,大电流时用小放大倍数,小电流时用大放大倍数。但仍需要计算一下,小电流时经可编程运放放大后能否满足测量的精度要求。

网友C:
如果全实时很有挑战啊.
可能只能用多个来实现了.
分流器选一个2mR的来测量3A这一档.5mA允许有10uV的偏差.努力一下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大于100A的时候,短路该分流器用其他电流传感器,比如霍尔器件来测量.
2mR在1500A的条件下,也只会有3V的压降,瞬间的3V电压跌落估计不会有大问题.看看TI的广告 http://bbs.**/jishu_1663415_1_1.html 或许对你有帮助
图上打了星号的是电子发烧友的网站

网友D:
宽量程,对数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全实时很有挑战啊.
可能只能用多个来实现了.
分流器选一个2mR的来测量3A这一档.5mA允许有10uV的偏差.努 ...

十分感谢 很有作用 我试试

楼主:
本帖为密码帖 ,请输入密码

网友E:
充电限流控制的话,需要用采样电阻和运放,单片机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就可以

网友F:
PWM只能控制平均电路,无法控制峰值电流。不过,看楼主其它网友的回帖,楼主恐怕是把主帖改的面目全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