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悬赏3000布板子+传感器电路增加+-10V

楼主(2019-01-21):
我有两个板子,一个大板子185*103(mm),小板子160*45(mm).
要求:
我原来布局布线不合理,各器件之间可能有干扰。
请高手重新布局布线,
我大板子上有一个传感器电路,用的INA188,单电源供电,现在
不能正常工作,放上砝码电压不成比例。因此要改成双电源供电。

以上是大板子原理图和PCB。有几个地方不能动:触摸屏包括屏接口和触摸芯片接口。还有电源插座,网口座,
25针接头,两个指示灯,都不能动。可以动其他的。
这是传感器资料。
小板子PCB
谢谢!

要不然去外包试试?

网友A:
啥意思,是楼主不会涉及±10V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是楼主不会涉及±10V的电源?

感觉正负10.4V比较靠谱,因为给LCD供电的有一路10.4V

网友A:
是220V供电吗?如果是很容易做出来双极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20V供电吗?如果是很容易做出来双极性电源。

不是220,是24V电源适配器供电,3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220,是24V电源适配器供电,3A

24V的转正负12V不好弄的。可以直接用12V作为相对0V,0V作为相对的-12,24作为相对的12

网友B:
供电也要改。如果不跟外部通信可以将电路修改。

网友C:
高手不会为了3000接业务的

网友D:
3000给你说说你哪里有问题还行,布个板子,太玄

网友E:
围观下,顺便帮楼主顶下帖子。

网友F:
你的传感器是一维的还是二维的?传感器也需要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传感器是一维的还是二维的?传感器也需要供电的

不懂一维还二维。传感器供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懂一维还二维。传感器供电了

传感器红黑 ,需要接它推荐的激励电压(8-15V),传感器输出接 INA188 ,我看你传感器规格书里就只有4根线啊,那就说明是一维传感器,可你原理图用了两个INA188,另一路你接的啥信号?

网友G:
12V或者24V输入 经过一个金升阳的隔离dcdc模块就可以产生正负12V或者24V的电源 然后用线性稳压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红黑 ,需要接它推荐的激励电压(8-15V),传感器输出接 INA188 ,我看你传感器规格书里就只有4根 ...

用了两个传感器

网友H:
收你个3000相当于帮你整改电路了,这个没底的事情,风险大。

网友I:
楼主大板子布局很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大板子布局很烂啊

你看出来了

网友:
转正负的芯片多得是

网友J:
怎么板子还有一块是悬空的?

网友K:
楼主啊,你这是刚入门还是软件准备学点硬件?这布线是不敢恭维了,确实需要提升下,电源线一般20mil,,30mil,走线不要走锐角,要不要往往绕绕,又不是为了线等长,这个虽然不是高频,但过孔也没必要那么大,一条线上的线组不一样会自激,还有走线从芯片引脚之间穿过的,问题较多,给你个有关学习PCB设计的网址http://www.hqpcb.com/pcbjishu/PCBdesign/,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怎么板子还有一块是悬空的?

这不是都叫改了嘛

网友L:
这种活建议发到外包板块,会很多人抢着接。
不过沟通、选择、试错也是要不少时间成本的。

网友M:
改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啊,你这是刚入门还是软件准备学点硬件?这布线是不敢恭维了,确实需要提升下,电源线一般20mil,,30mil ...

谢谢!过孔一般多大呀?

网友N:
用176 PIN的STM32F767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O:
3000也就是说说问题,这个工作量3000可不够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过孔一般多大呀?

若是高频信号线,最好都不要打过孔,尽量等长,看这个过孔10~15mil就可以了,电源线宽吗,看你板子的功耗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种活建议发到外包板块,会很多人抢着接。
不过沟通、选择、试错也是要不少时间成本的。 ...

外包都是个麻烦事,需要彻底的沟通,楼主找身边的大神看看最好,当面沟通

网友P:
电源线的过孔是大点比较好

网友Q:
太廉价了

网友M:
价格太低了

网友R:
楼主问题搞定没?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问题搞定没?

没有。有人已经给画了,正在画

网友S:
干扰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T:
主要还是布局问题

网友U:
3000 好大的手笔

网友V:
建议楼主去外包看看

网友W(2019-02-28):
你这个是压力传感器测量的,有现成的材料,但不能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