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到底在充电还是放电?

楼主(2019-01-21):
如图示意,电池组输出给一个隔离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输出再给其中的B2充电,那么请问:B2应该在充电还是放电?电子流向怎么流动的?

网友A:
电池主动均衡原理
取整个电池组的电 对单个电池进行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主动均衡原理
取整个电池组的电 对单个电池进行充电

那如何理解基尔霍夫理论,B2电流方向如果充电,应该和放电相反,B1流向B2 的电荷怎么走的?

网友A:
很难理解吗?
自己多想下
放电电流是一回事,充电电流又是一回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 2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难理解吗?
自己多想下
放电电流是一回事,充电电流又是一回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 2个回路 ...

但是,同时在工作,B2内部不可能有2个方向的电流,必然只有一个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同时在工作,B2内部不可能有2个方向的电流,必然只有一个方向

谁说不可能?电流叠加原理,还给老师了吧?戴维南定理

网友C:
最终,把两端的两个电池的能量转移到中间的电池了。电流瞬态方向与变压器同名端有关。

网友D:
是在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说不可能?电流叠加原理,还给老师了吧?戴维南定理

电流矢量叠加我明白,我讨论的是电荷流向,因为充电必须电荷从B2 正极流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把两端的两个电池的能量转移到中间的电池了。电流瞬态方向与变压器同名端有关。 ...

变压器按照标准反激式,没有标注同名端,困惑的是B2内部电流方向

网友E:
对B2即充电,又放电,其他都是放电。就是多充的电池转移给充电慢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B2即充电,又放电,其他都是放电。就是多充的电池转移给充电慢的电池。 ...

那B2内部到底电荷流向是什么方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B2内部到底电荷流向是什么方向?

放电时,从负极流向正,充电时从正极流向负极,反激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B2内部到底电荷流向是什么方向?

B2的净电流是充电电流。如果变压器接成反激,充电、放点过程是分开的;如果接成正激,充电、放电是同时的,充电电流大于放电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B2的净电流是充电电流。如果变压器接成反激,充电、放点过程是分开的;如果接成正激,充电、放电是同时的 ...

如果正激,是否可以理解为B2内部电流方向还是为正极流向负极?那串连的电池,如何做到B1B3电流负极流向正极,而B2却正极流向负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正激,是否可以理解为B2内部电流方向还是为正极流向负极?那串连的电池,如何做到B1B3电流负极流向正 ...

正激接法,变压器次级等效一个电压源,与B2并联,就满足基尔霍夫定律了。如图。

变压器次级电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维持B1、B3的放电,一部分维持B2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