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调零

楼主(2019-01-21):
伺服电机编码器更换后零点怎么调试,硬件,机械,软件上都可以进行调试吗?新手不太懂,希望大家随便讨论讨论,谢谢。

网友A:
有一种编码器是可以知道任何位置的      像光电编码器这种  只有A B Z相    位置是不好确定的
如果还与机械有关  这个就不好调了

网友B:
应该是软件配合机械结构进行调节.
厂家都有完整的调节方法

网友C(2019-02-20):
私服驱动器上有这种设置 ABZ 外加UVW相 这种的需要机械调零,这种记得是私服驱动器进入调零模式后,电机会抱死,然后缓慢转动编码器,到了编码器的零位驱动器会有提示然后拧紧固定螺丝就行了。   绝对值的那种调零没接触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