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动圈式麦克风放大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9-01-21):
客户给我们提供了动圈式麦克风的放大电路,如下图。

这个电路看不懂,请教一下它的工作原理。修改需要将增益修改小一点,不知道修改哪里。

网友A:
三极管放大电路调试麻烦,参数离散大
成本扛得住的话改用集成运放来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放大电路调试麻烦,参数离散大
成本扛得住的话改用集成运放来设计吧 ...

是的。成本不是很敏感,但是现阶段不敢贸然改动。

网友B:
好复杂啊。12V电压不高不低。全直流耦合,一动及全身。
减小增益可增值R29,R30;减值R27,R680。

C9也会影响增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复杂啊。12V电压不高不低。全直流耦合,一动及全身。
减小增益可增值R29,R30;减值R27,R680。 ...

我看不出来这是那一种类型的放大电路。共基?
放大倍数怎么求?

@king5555 我看这个图还算合理,应该没大错。不能改,可能故意整复杂的。

网友B:
都是CE。似有弄玄之嫌。

网友C:
你好,R26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R26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偏置点用,放大倍数主要由R32决定。

网友C:
R27是反馈电阻,减小R27即可。
另外,C9的作用是低频增强吗?

网友E:
为毛我仿真出来的是个衰减器呢?附仿真文件。

楼主:
原理图应该是正确的。我已经按照此原理图做PCB了,测试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为毛我仿真出来的是个衰减器呢?附仿真文件。

C9是反馈支路上的电容,随着频率的增大,阻抗减小,所以放大倍数减小。。。

网友F:
Q5负责放大,阻抗变换。
Q6负责Q5直流工作点稳定。
此电路不能简单更改个别元件来调整增益。按了葫芦起了瓢。会影响输出阻抗,工作电流等

网友G:
同意9楼10楼的。减少R27,或增加R29,都能降低交流增益。
但同时会影响直流工作点。你需要调整R26来调整直流工作点。

网友H:
直流工作点有负反馈,交流没有负反馈,交流增益取决于Q5的放大倍数、集电极和Q6并联的等效电阻、输入阻抗,分立器件不好准确调整倍数。
Q6起到稳定直流工作点的作用,对交流增益影响不大。

@william008 :没说不能用,随便NPN三极管放大一下也可以用呀,反正后级有电位器调节音量。
@gx_huang :这么说原来的电路就是不能用的。
@william008 :回答了呀,三极管的特性决定,三极管的特性和个体、温度有关,你调整了,也不可能每个产品都调整,也不能保证环境温度恒定,是吧。
那楼主的问题回答了吗?
黄工你是唯一正解,整个电路没有一个交流负反馈。

楼主:
我准备用1KHz的交流信号做输入,在输出侧测量放大后的交流信号,得出放大倍数。
然后直接用运放代替这个分立电路。

这样做可行吗?普通运放可以吗?

如果放大倍数比较大,例如达到40dB,是不是要采用专用的麦克风放大的运放。

网友I:
不好改,或者说不能通过简单的调整某个电阻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不好改,或者说不能通过简单的调整某个电阻实现。

很明显,Q5集电极的输出负载是两条支路的并联,一路是R27,另一路是R29、R32、Q6。
改变这两条支路的等效阻抗,就能改变Q5的交流增益。
当然,Q5的直流工作点同时也会跑偏。就像我在16楼说的,调整R26就能把直流工作点调回来。

网友J:
原理图:

麦克风用了一个凭经验估计的模型。
假设放大器负载的输入阻抗足够大,对仿真模型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第一级(Q5)为共发射极放大器,提供放大器增益。
第二级(Q6)为射极跟随器。提供负载驱动能力。

调整 R32 的阻值可(显著)调节整个放大器的增益。
降低 R32 的阻值即可降低放大器的增益。

波特图:

特性大致相当于中心频率 2KHz ~ 3KHz 的一个带通滤波器。
与麦克风放大器的要求基本吻合。

如果成本不敏感,建议使用两级运放的设计:
第一级提供放大器的增益;第二级用跟随器提供驱动能力。
电路设计简单,无需调整,适合大批量生产。

网友J:
对于音频前置放大,一般的通用运放应该都能胜任,
如 LM358、LM324 之类的运放。

价格便宜、采购方便的都可以考虑。

楼主:
先谢谢了!等我做出实物测试之后再贴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等我做出实物测试之后再贴出来。

大批量生产下,还是建议用运放来设计,综合成本(算上贴片费用)并不见得高,因为双路的通用运放甚至低噪声运放都已经很便宜

网友K(2019-10-16):
大神请教下C9、C12什么作用,还有,R28、R30什么作用?

网友K:
前辈 ,请教下C9、C12什么作用,还有,R28、R30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前辈 ,请教下C9、C12什么作用,还有,R28、R30什么作用?

电容为反馈或滤波,或是为了相位校正,不自激,R28是为了偏置,R30是限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电容为反馈或滤波,或是为了相位校正,不自激,R28是为了偏置,R30是限流。 ...

R28偏置,那R26呢,R26上端可否接到r27上端?C9是回到B极应该是反馈吧?
有个驻极体的放大电路,说话时会啸叫或着说完话会啸叫,在麦克风两端并个102就好了,这是自激现象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K:
R28偏置,那R26呢,R26上端可否接到r27上端?C9是回到B极应该是反馈吧?
有个驻极体的放大电路,说话时 ...

R26是为了分压设置,得到一个合适的偏置,可以,但要调正电阻参数,嗈叫跟放大器自激二回事,形成声源与SPEAKER形成正反馈,这里是解决多级放大的自激原因。原因是C12是为了滤波,导致相位滞后,因此用超前C9来补偿之。

网友K:
引用 网友D:
R26是为了分压设置,得到一个合适的偏置,可以,但要调正电阻参数,嗈叫跟放大器自激二回事,形成声源与SP ...

非常感谢你的解释!!R26的阻值是根据什么来计算调整的啊

网友L:
设Q5放大倍数为 b
Q5的b,e等效内阻为 Ri
大致增益为: R2/(R30+Ri) * b
C10 影响低频增益
C9,C12影响高频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