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protel 99se丝印显示问题

楼主(2019-01-21):
新手求教,怎么在丝印油层上面掏空黄色丝印油显示字母,谢谢

网友A:
直接放在顶层丝印层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楼主是要放**?
一般都是放丝印层,想放什么文字**等就放什么.
也有画个**在顶层不盖油

网友C:
放在顶层丝印层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