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ifo写问题

楼主(2019-01-21):
问题:fifo写数据不稳定。
表现:fifo刚开始写数据,写完后,数据量会反复清零,而我并没有读。等过几个时钟周期后,随着写数据操作,数据量是一个递增过程。
表现为:随着写操作,数据量的变化规律是1 2 0 1 2 0 1 2 3 4 5 6 7 8 9 ……

网友A:
看看复位   及一些其他控制信号是否正常?监测一下空  满等信号一起看看

网友A:
fifo不读的话  写满就写不进去了     肯定是其他信号导致清零的

网友B:
FIFO所有的输入信号都拉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