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的静态成员和非静态成员有何区别?

楼主(2019-01-21):
类的静态成员和非静态成员有何区别?

网友A:
静态成员属于类本身,非静态成员属于类的实例化对象!通俗一点就是,静态成员不需要实例化对象,通过类名就可以访问,非静态成员必须实例化对象,通过实例化的对象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