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M3358仿真器无法连接

楼主(2019-01-21):
AM3358调试过程中一直好好的,今天烧完与其连接的fpga之后出现arm仿真器不能连接的现象,另外一台一样的程序烧录完正常的。连不上的现象是下图,那个遇到过,烦请告知下什么原因。复位电源晶振都正常。另外arm也不能congqflash加载启动成功了,boot模式改为uart,串口打印8次43后再无响应。正常的那套uart模式串口打印完8个43后却会一直有信息请打印出。

网友A:
好象是说 JTAG 设置的问题, 不过不见得是设置, 连接问题倒是很有可能,  当然CPU 的 JTAG 引脚被静电打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是说 JTAG 设置的问题, 不过不见得是设置, 连接问题倒是很有可能,  当然CPU 的 JTAG 引脚被静电打坏的 ...

现在是flash启动也不能启动了

网友A:
哦, 也可能是没有完整刷完,  FLASH 出错了.  还能用仿真器单独刷程序进去么

网友B:
这是在裸奔a8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