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做开关

楼主(2019-01-21):
mos管内阻2.8毫欧,要过200a电流,用它做开关,功率要控制到10瓦以内。怎么做啊

网友A:
MOS内阻有测试条件,你是哪个型号MOS,把规格书截图出来看下。功率10W是指的什么?输出功率吗?电压多少?

网友A:
持续电流要过200A,至少要263封装,内阻0.5mR以下,2.8mR太大,而且芯片面积一定要大,驱动电流要大

网友B:
先衡量一下管子功耗吧,不太容易。

网友C:
N只并联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MOS+继电器,这样不会啦弧和发热

网友D:
可以并联几个MOS.另外这个内阻有点大。

网友E:
计算下mos损耗就好了,估计要多个管子并联,注意下驱动能力,避免导通不完全和不同时。

网友F:
作什么开关

开关频率多少?

散热准备怎么设计?

...

网友G:
这个电流都200A了,这个mos管的内阻较大啊,选择小一点的

网友H:
你说的功率应该是MOS功耗吧!,多管的并联并不能减小总的功耗。

网友I:
你只能用机车用的IGBT 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