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M4系列NUC和M开头的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1-22):
同上!

网友A:
应该就是起个名字而已。另外看内核是不是不同。其实都是内核M0的,也有M开头的,比如M051

网友B:
NUC系列是早期出的命名,後面出的系列,都是用M開頭

网友:
起个名字,没啥特别意思。

网友:
后来改成M开头是为了好让你知道内核

网友C:
不知道,就是个名字吧。比如端口有的单片机用PA,PB,PC
有的用P1,P2,P3

网友D:
没啥特别的。NCU好像是很早的了,M开头的最近几年出的。

网友E:
不清楚。反正只要能满足需求就行l

网友F:
这几年的都是M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