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Atmel Studio 7使用小技巧(二)

楼主(2019-01-22):
1. 好消息,上周Atmel Studio 7的最新版本1931发布了,赶紧去更新吧,工具的Firmware不能升级的问题已解决啦,可以选择True来更新了。

2. 如何设置行号等文件编辑习惯?选择下图的Line Numbers就可以啦。

3. 由于调试时会在开发环境中打开多个观察的窗口,常常挤压了源程序的编译窗口大小。窗口很小看不了几行代码,于是不少工程师喜欢用第三方文本编辑器来打开源程序,写完保存导入开发环境中再编译。稍稍有点繁琐了。

可以通过拖拽源程序窗口的办法,可把它独立出来,窗口可以全屏,也可以拉到其他显示屏中(开发人员一般会有多个显示器的),这样的优点是所有的操作还在同一个开发环境里,函数的查找、变量的显示与修改的同步性等等都比较好,无形中是提高效率的。

4. 各位软件工程师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打开一个源文件,发现里面的很乱,没对齐,有的语句前空一格,有的空三格,看起来很不爽,阅读性差;有时手动改完后,用另一个软件打开,发现又有点乱了。这一般是由于源文件中有空格与Tabs符混用而导致的。

如果把Tabs统一成空格,用各个软件打开,缩进格式基本就不会乱的。在如下的对话框设置就可。

5. 在有些项目中,可能会在功能参数上稍稍有所差异,而衍生出不同功能的小项目,主体程序是大体相同,还会有长期升级维护的需求。

如果由此生成很多项目文件,无疑是不便于维护的,如何可以来改变这种状况呢?可以通过配置管理用宏定义来实现。在通常的Debug与Release基础上增加更多的配置方案。

再到预定义窗口定义一些相关的“开关量”,并在源程序中用判断这些“开关量”来选择程序中的不同语句。

选择不同的配置方案进行编译时,就会在不同目录下生成输出文件。维护管理效率会大大提高,我曾经用这个方法一个项目工程管理30多个不同小项目。

6. 还有些情况,在一个产品中,可能会用到多个MCU,而且功能程序也不相同,是不是也可以用一个方案工程来管理呢?可以,当然可以。

芯片也没必要一样的,每个小项目有独自的文件夹,要想编辑哪个项目就把谁设成StartUp就行了。

以上的两种管理项目的方法也是可以组合起来应用的,而且这种思路在其他开发环境中也有类似的操作。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设置成中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可以设置成中文吗

安装有Visual studio 2015中文版或者独立下载visual studio 2015中文语音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