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系列,ADC转换完成可以触发什么中断?

楼主(2019-01-22):
M451系列,ADC转换完成可以触发什么中断?多通道转换如何识别是哪个通道触发了完成中断?

网友A:
库函数提供了两个跟转换进程相关的中断:转换开始中断和转换结束中断

网友A:
void ADC00_IRQHandler(void)
{
    g_u32AdcIntFlag = 1;
    EADC_CLR_INT_FLAG(EADC, 0x1);      /* Clear the A/D ADINT0 interrupt flag */
}

在中断里判断是哪个

网友A:
            /* Enable the sample module 7 interrupt */
            EADC_ENABLE_INT(EADC, 0x1);//Enable sample module A/D ADINT0 interrupt.
            EADC_ENABLE_SAMPLE_MODULE_INT(EADC, 0, (0x1 << 7));//Enable sample module 7 interrupt.
            NVIC_EnableIRQ(ADC00_IRQn);

比如有个例子中使能ADC中断,使能采样模块中断。。。

楼主:
ADINT0 interrupt,我可以允许8个ADC都用它吗?还是有一些必须用ADINT1?

楼主:
ADC00_IRQHandler是采样结果中断吧?开始中断是哪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00_IRQHandler是采样结果中断吧?开始中断是哪一个?

  * @Details The A/D converter generates ADIFn (EADC_STATUS2[3:0], n=0~3) at the start of conversion.
  */
#define EADC_ENABLE_INT_POSITION(eadc, u32ModuleNum) ((eadc)->SCTL[(u32ModuleNum)] |= EADC_SCTL_INTPOS_Msk)
是不是这个?

网友C:
看你选的ADC通道属于哪个。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D:
eadc只有一個sar adc去作取樣,如果你有開多通道,可以去查看adc vaild的bit,表示當前資料是已轉換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