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2c5624ad的程序移植到stc12c5a60s2可以吗?

楼主(2019-01-22):
部分代码
#ifndef __BSP_H
#define __BSP_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ϵͳ²ÎÊýÅäÖÃ*****************************************/
#define FOSC                                                11059200L                        //µ¥Æ¬»ú¾§ÕñƵÂÊ
#define BAUD                                                115200L                                //´®¿ÚÊä³ö²¨ÌØÂÊ
#define VREF                                                120

/*****************************end***********************************************/
#define TIMER0_FREQ                                        (1000)                                // 31.25ms¶¨Ê±Æ÷
#define TIME0_MS                                        (65536-FOSC/12/TIMER0_FREQ)//time0×°ÔØcont¼ÆËã

#define RX_LEN                                                20
#define TX_LEN                                           16

#define START                                                1
#define STOP                                                0

/*Define ISP/IAP/EEPROM command*/
#define CMD_IDLE    0               //Stand-By
#define CMD_READ    1               //Byte-Read
#define CMD_PROGRAM 2               //Byte-Program
#define CMD_ERASE   3               //Sector-Erase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Start address for STC12C56xx EEPROM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ÒÔÏÂΪSTCµÄ¼Ä´æÆ÷µÄºê¶¨Òå
sfr         CCON=0xD8;                        //PCAcontrolregister
sbit         CCF0=CCON^0;                //PCAmodule-0interruptflag
sbit         CCF1=CCON^1;                //PCAmodule-1interruptflag
sbit         CR=CCON^6;                        //PCAtimerruncontrolbit
sbit         CF=CCON^7;                        //PCAtimeroverflowflag
sfr         CMOD=0xD9;                        //PCAmoderegister
sfr         CL=0xE9;                                //PCAbasetimerLOW
sfr         CH=0xF9;                                //PCAbasetimerHIGH
sfr         CCAPM0=0xDA;                //PCAmodule-0moderegister
sfr         CCAP0L=0xEA;                //PCAmodule-0captureregisterLOW
sfr         CCAP0H=0xFA;                //PCAmodule-0captureregisterHIGH
sfr         CCAPM1=0xDB;                //PCAmodule-1moderegister
sfr         CCAP1L=0xEB;                //PCAmodule-1captureregisterLOW
sfr         CCAP1H=0xFB;                //PCAmodule-1captureregisterHIGH
sfr         CCAPM2=0xDC;                //PCAmodule-2moderegister
sfr         CCAP2L=0xEC;                //PCAmodule-2captureregisterLOW
sfr         CCAP2H=0xFC;                //PCAmodule-2captureregisterHIGH
sfr         CCAPM3=0xDD;                //PCAmodule-3moderegister
sfr         CCAP3L=0xED;                //PCAmodule-3captureregisterLOW
sfr         CCAP3H=0xFD;                //PCAmodule-3captureregisterHIGH
sfr         PCAPWM0=0xF2;
sfr         PCAPWM1=0xF3;
sfr         PCAPWM2=0xF4;
sfr         PCAPWM3=0xF5;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IAP */
sfr IAP_DATA    =   0xE2;           //Flash data register
sfr IAP_ADDRH   =   0xE3;           //Flash address HIGH
sfr IAP_ADDRL   =   0xE4;           //Flash address LOW
sfr IAP_CMD     =   0xE5;           //Flash command register
sfr IAP_TRIG    =   0xE6;           //Flash command trigger
sfr IAP_CONTR   =   0xE7;           //Flash control register

sfr AUXR=0x8e;//Auxiliaryregister
sfr P1M0=0x91;
sfr P1M1=0x92;
sfr P3M0=0xB1;
sfr P3M1=0xB2;

sbit dianji_switch=P1^6;
sbit cizhen_switch=P1^7;

sbit DATA=P3^2;
sbit WR1=P3^3;
sbit CS2=P3^4;
sbit CS1=P3^5;
sbit CS3=P3^7;
//P1.3 ÆôÍ£°´¼ü
//P1.4 ´ÅÕñ°´¼ü
//P1.1ÊÚȨ°´¼ü
//P1.2 ÐýÕñ°´¼ü
sbit k1=P1^3;//´ÅÕñ°´¼ü
sbit k2=P1^1;//ÐýÕñ°´¼ü
sbit k3=P1^4;//ÆôÍ£¿ª¹Ø°´¼ü
sbit k4=P1^2;//ÊÚȨ°´¼ü

extern char tx_buf[TX_LEN];
extern char rx_buf[RX_LEN];
extern unsigned char rx_index;
extern unsigned int timer0_tick;

//º¯ÊýÉùÃ÷
void time0_init(void);
void initiate_RS232 (void);

void SendData(char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SendString_len(char *s,unsigned char len);
void PCA_init(void);
void set_PWM1_voltage(unsigned int v);
void set_pwm1_stat(bit flag);
void set_timer0_stat(bit s);
void save_cnt(unsigned int cnt,unsigned int limit);
void get_cnt(unsigned int *cnt,unsigned char addr);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endif

***************************************************************************************/
#include "bsp.h"

char tx_buf[TX_LEN]={0};
char rx_buf[RX_LEN]={0};
unsigned char rx_index=0;
unsigned int timer0_tick=0;

bit busy;
//time0³õʼ»¯º¯Êý 1ms¶¨Ê±Æ÷£¬Ò»Ö±´æÔÚ
void time0_init(void)
{
        AUXR &= ~0x80;                                                 //timer0 work in 1T mode

        TMOD |= 0x01;                                                        //set timer0 as mode1 (16-bit)
        TL0 = TIME0_MS;                                         //initial timer0 low byte
        TH0 = TIME0_MS >> 8;                                //initial timer0 high byte
        TR0 = 0;                                                                //timer0 STOP running
        ET0 = 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
//time0Öжϴ¦Àíº¯Êý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TIME0_MS;                                         //reload timer0 low byte
        TH0 = TIME0_MS >> 8;                                //reload timer0 high byte
        timer0_tick++;
}

void set_timer0_stat(bit s)
{
        TR0 = s;                                                                //timer0 STOP running
        ET0 = s;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timer0_tick=0;
}

//´®¿Ú³õʼ»¯£¬²¨ÌØÂÊÔÚmain.hµÄBAUDµ÷½Ú ʹÓÃTIMER1×÷Ϊ²¨ÌØÂÊµÄÆµÂÊÔ´
void initiate_RS232 (void)
{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AUXR |= 0x40;                                                //ÉèÖÃBIT6¼´ÉèÖÃΪ12Tģʽ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256-(FOSC/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

//´®¿ÚÖжϴ¦Àíº¯Êý£¬´¦Àí´®¿ÚÊÕ·¢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busy=1;
                rx_buf[rx_index++]=SBUF;
                busy=0;
                if(rx_index>RX_LEN-1)
                {
                        rx_index=0;
                }
        }
        if (TI)
        {
                TI = 0;
                busy=0;
        }
}

void SendData(char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busy = 1;
        SBUF = dat;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s)
        {
                SendData(*s++);
        }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Disable ISP/IAP/EEPROM function
Make MCU in a safe state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Close IAP function
    IAP_CMD = 0;                    //Clear command to standby
    IAP_TRIG = 0;                   //Clear trigger register
    IAP_ADDRH = 0x80;               //Data ptr point to non-EEPROM area
    IAP_ADDRL = 0;                  //Clear IAP address to prevent misuse
}

/*----------------------------
Read one byte from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Flash data
----------------------------*/
unsigned char IapRead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Data buffer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READ;             //Set ISP/IAP/EEPROM READ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dat = IAP_DATA;                 //Read ISP/IAP/EEPROM data
    IapIdle();                      //Close ISP/IAP/EEPROM function

    return dat;                     //Return Flash data
}

/*----------------------------
Program one byte to ISP/IAP/EEPROM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dat (ISP/IAP/EEPROM data)
Output:-
----------------------------*/
void IapProgramByte(unsigned int addr, unsigned 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PROGRAM;          //Set ISP/IAP/EEPROM PROGRAM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DATA = dat;                 //Write ISP/IAP/EEPROM data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
Erase one sector area
Input: addr (ISP/IAP/EEPROM address)
Output:-
----------------------------*/
void IapEraseSector(unsigned 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Open IAP function, and set wait time
    IAP_CMD = CMD_ERASE;            //Set ISP/IAP/EEPROM ERASE command
    IAP_ADDRL = addr;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low
    IAP_ADDRH = addr >> 8;          //Set ISP/IAP/EEPROM address high
    IAP_TRIG = 0x46;                //Send trigger command1 (0x46)
    IAP_TRIG = 0xb9;                //Send trigger command2 (0xb9)
    _nop_();                        //MCU will hold here until ISP/IAP/EEPROM operation complete
    IapIdle();
}

void save_cnt(unsigned int cnt,unsigned int limit)
{
        IapEraseSector(0);
        Delay10ms();
        Delay10ms();
        IapProgramByte(0,cnt>>8);
        Delay10ms();
        IapProgramByte(1,cnt);
        Delay10ms();

        if(limit!=0&&limit<10000)
        {
                IapProgramByte(2,limit>>8);
                Delay10ms();
                IapProgramByte(3,limit);
                Delay10ms();
        }
}

void get_cnt(unsigned int *cnt,unsigned char addr)
{
        *cnt=IapReadByte(addr)<<8;
        (*cnt)|=IapReadByte(addr+1);
}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等大佬来吧! 小白一个

网友B:
理论上头文件应该要改,SRAM容量不同,定时器数量不同,UART串口不同,5A系列还有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具体加QQ聊   2593903262

网友C:
楼主应该先看看,用到的资源是不是mcu上有区别。
然后是时钟是否相同
最直观还是用逻辑分析仪看时序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