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控制PMOS管不能完全关断问题

楼主(2019-01-22):
如图:
在三级管导通时,pmos管可以正常打开,+12V_SATA处量到12V电压;
在三极管截止时,pmos管不能正常关断,+12V_SATA处量到5V左右电压;
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画的这是原理图吗

网友B:
C4403并联个100k电阻,再看看还有5V电压?

网友C:
如果三极管的确是截止了,测一下G级电压,按理说VGS压差够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后端负载导致的,因为mos管是非全关断式的(存在漏电流),当你的后端负载静态功耗很低的时候(对应的等效电阻很大),ua级别的漏电流就会在负载上产生电压。如果担心这个电压会影响后级设备工作,就选用全关断式的继电器,或者选用漏电流更小的mos管吧

@452018579 :这个三极管有0.1UA的漏电流,100k电阻偏大了,导致G级电压应该略微小于12v了,换成小一点的电阻试试
G极电压测量了是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果三极管的确是截止了,测一下G级电压,按理说VGS压差够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后端负载导致的,因为 ...

在后端设备上产生的这类漏电流导致的电压,可能会导致后端设备欠压异常导致设备死机。所以最好能降的越低越好

网友D:
三极管漏电所致,把MOS接12V电阻用小点就可以截止了

@452018579 :mos截止之后,测后端电压5v是恒定的,还是缓慢降低的?
@pleee :确定电容放电完成了,把电容去掉,后边接负载,情况都是一样的
@452018579 :如果镊子短接之后,电压降下来了,那就是因为电容电量泄放比较慢的原因,这样一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把滤波电容换小一点的
@452018579 : mos管关断之后,拿金属镊子,短接+12v—SATA供电端的其中一个电容几秒钟,然后用万用表测,+12v—SATA端电压,如果还是5v,那就是mos管漏电流导致的。
把三级管去掉,还是不能正常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三极管的确是截止了,测一下G级电压,按理说VGS压差够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后端负载导致的,因为 ...

三级管截止时,G极电压测量是12V

网友E:
空载测试用测电压的方法判断是否能关断是不准确的,加个负载试试。

@452018579 :多大的负载
加了负载测量结果一样

网友F:
问问题的方式可以看出你的水平。
这个电路,关键电压是:输入电压、三极管集电极电压、输出电压。
如果你能一次性把这3个电压的逻辑关系描述清楚,你就不需要问别人的。
总共3个电压,你只提供了2个。

@gx_huang :测量了,这个地方,三极管截止时是12V,三极管导通时0.7V
@452018579 :我的意思,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是控制PMOS管的,为何不提供这个电压测试值,有了这个,才可以分析PMOS为何还有输出电压。
三极管通断是用3.3V和0V,高低电平控制的,控制mos管截止时,输出电压量到5V,控制mos管导通时,输出正常12V,后边加了负载也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G:
100K电阻太大了,换成1-10K试试

网友H:
MOS管要用推挽驱动方式才能彻底关断或导通,不能用三极管,用三极管必有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无法做到真正推挽,前级要用2003之类的驱动芯片

网友I:
还是老老实实把NPN的晶体管换成Nmos管吧

网友B:
还没搞定?
楼主还在懵逼状态吗?

网友B:
单看原理图是没有问题,可能原因是:
1、空载所致,在输出端对地加个100k电阻即可,甚至可以不用处理;
2、5V电压是别的电路泄露过来的,与此部分电路无关。
3、原理图与实物不一致。

网友J:
赞同16楼的看法。
确认关断后PMOS的GS电压在0V左右就应该换个方向查找了。
很可能是其它与12V_SATA有关系的电路泄露过来。
电压是5V,重点查查+12V_VDD这边5V电源供电相关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看原理图是没有问题,可能原因是:
1、空载所致,在输出端对地加个100k电阻即可,甚至可以不用处理;
2、 ...

1、在输出端加了电阻,没有解决问题,现象相同
2、输出端后边没有接任何电路,不存在电路泄露问题
3、原理图与实物是一样的
4、在控制端再加一级三极管控制,解决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在输出端加了电阻,没有解决问题,现象相同
2、输出端后边没有接任何电路,不存在电路泄露问题
3、原 ...

很可能你的Q4403引脚弄错了?

网友B:
或者是装错型号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1、在输出端加了电阻,没有解决问题,现象相同
2、输出端后边没有接任何电路,不存在电路泄露问题
3、原 ...

难道是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L(2023-03-09):
引用 楼主:
1、在输出端加了电阻,没有解决问题,现象相同
2、输出端后边没有接任何电路,不存在电路泄露问题
3、原 ...

可以把电路分享一下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L:
楼主,可以把电路分享一下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