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 FPGA + 百兆以太网 + 限流恒压源 + 上位机驱动

楼主(2019-01-22):
STM32F407 + FPGA + 百兆以太网 + 限流恒压源 + 上位机驱动
自从公司走上正轨后,自己时间就较多了,准备写这么一份基础教程,同时开源下文提到的所有程序源码与PCB工程图
教程会用到如下内容:
1. 学会Altium Designer画原理图库,PCB封装库,原理图,PCB;
2. 入门恒压限流电路,学基本的运放,同时学会用Multisim做模电仿真,并分析电压环,电流环反馈电路;
3. 使用状态机写verilog程序,,同时学会MCU与FPGA之间用FSMC总线通讯,基本学会signal tap做波形仿真,学会modelsim写仿真文件;
4. 使用STM32F407,用W5500实现4MB通讯速度与上位机通讯(STM32F407自身的以太网有Bug,开10个socket端口,上位机作死通讯,网络丢包超级严重,407的以太网RX与TX收发DMA处理机制有问题);
5. 学会用DMA读写4个串口;
6. 用SPIFlash移植Fatfs做文件系统,实现文件读写;
7. 能够在屏上跑emwin,网上用电阻、电容触摸太多,此处用实体按键(数字键,上下左右,旋钮等);
8. 上位机编写Modbus驱动,应用程序能够调用驱动,实现与MCU通过以太网或串口正常通讯;
9. 上位机编写一个简单的虚拟键盘,能够模拟实体按键发送按键信息给下位机,并能控制显示屏做相应动作(能够翻页,设置上文提到的电源的输出与输入),为了与MCU保持一致,平台选用Builder C++,代码用纯C编写;

调查一下,有多少人有兴趣,如果感兴趣的人比较多,近期就着手开始了。
FPGA裸奔,MCU裸奔,所有外设的控制操作均使用状态机来实现,方便新手(也会Freertos,ucos,rttos......,只是更爱好裸奔,因为清爽)。

¥¥¥¥¥¥¥¥¥¥¥¥¥¥¥¥¥¥¥start,入坑¥¥¥¥¥¥¥¥¥¥¥¥¥¥¥¥¥¥¥¥¥¥¥¥¥¥¥¥¥¥¥¥¥¥¥¥¥¥¥
*************************************绘制原理图库********************************************************************
https://pan.baidu.com/s/1wsVAoKpsdlCMv54SvSZQJA

*************************************绘制封装库(待更新)*************************************************************

*************************************绘制原理图(待更新)*************************************************************

*************************************绘制PCB(待更新)****************************************************************

*************************************从0开始做一个简单的板子(待更新)***********************************************************

************************************STM32F407用状态机实现运行灯(待更新)*******************************************************

************************************STM32F407用DMA实现多个串口读写驱动(待更新)***********************************************

************************************STM32F407用操作四个串口读写,收到什么则发送什么(待更新)**************************

************************************FPGA用PLL将外部50M时钟倍频到100M*(MCU倍频原理与之类似)(待更新)****************

************************************FPGA用100M频率下,用if else 实现灯闪烁(待更新)*************************************

************************************使用modelsim写灯模块仿真文件(待更新)*************************************

************************************使用signal tap抓灯闪烁波形与各个寄存器变化过程(待更新)******************************

************************************使用FPGA写FSMC的读写寄存器(待更新)******************************

************************************使用MCU与FPGA通过FSMC的实现寄存器的读写(待更新)******************************

************************************使用signal tap抓FSMC实际的读写时序,并分析STM32F407的参数配置对FSMC时序的影响(待更新)*************

************************************使用FPGA实现写串口读写(待更新)*****************************

************************************STM32F407通过FSMC,读写FPGA例化出来的例子,达到10个串口(甚至更多),即FSMC转多串口(待更新)******

************************************STM32F407通过SPI的读写,实现W5500的网络通讯(待更新)******************************************

************************************STM32F407通过W5500的实现上位机发送什么,MCU就返回什么(待更新)********************************

************************************使用上位机编写串口与以太网的Modbus驱动(待更新)********************************

************************************使用上位机调用Modbus驱动(待更新)********************************

************************************使用上位机调用Modbus驱动,通过网络与STM32F407通讯(待更新)*****************************

************************************使用上位机调用Modbus驱动,通过串口与STM32F407通讯(待更新)******************************

*************************************上位机写虚拟键盘,并将键值用modbus传给STM32F407(待更新)*******************************

************************************STM32F407用Emwin弄几个Edit的框框(待更新)**********************************************

************************************STM32F407用虚拟键盘的值传给Emwin的Edit,达到普通键盘操作Edit(待更新)*********************

******************STM32F407用虚拟键盘的值传给Emwin的Edit1,STM32F407的DAC值根据Edit变化实时编号,ADC则采集DAC的输出,将采集到的值显示在Edit2*(待更新)******

*******************************讲解运放与反馈(待更新)*********************************************************************************

*******************************恒压限流电路(待更新)********************************************************************************

******************************ADC与DAC操作恒压限流电路(待更新)*****************************************************************************

¥¥¥¥¥¥¥¥¥¥¥¥¥¥¥¥¥¥¥end,出坑¥¥¥¥¥¥¥¥¥¥¥¥¥¥¥¥¥¥¥¥¥¥¥¥¥¥¥¥¥¥¥¥¥¥¥¥¥¥¥

期待分享技术贴

网友A:
不错;
玩玩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做成视频教程,比**更容易接受

网友C:
坐等更新,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D:
非常感兴趣

网友E:
建议做成视频形式,更容易接受

楼主:
小喇叭先把推荐去掉把,待所有教程都完了,大家认可了再推荐不迟,不然真不好意思;
更新会比较慢,画个板子,发出去到回来也得不少日子;
慢工出细活,初步计划那个小电源弄个0.05%精度,MCU的DMA跑串口弄个256000波特率,FPGA串口也弄个256000波特率(更高的波特率理论也支持,不过电脑不好测试),W5500用DMA跑SPI(TCP与UDP都支持)。
毕竟下班玩玩而已;
视频以后再说把。

网友F:
W5500只有8个Socket,你还嫌弃407的10个Socket会出问题?

网友G:
别用W5500,用CH395Q。联系我QQ1829492196,我给你提供样品

网友H:
说的容易

楼主:
先将恒压限流仿真模型共享出来

https://pan.baidu.com/s/1QWMfBwQ5k3vr7eZRBLIV_A

感兴趣的可以下下来,直接放到multisim看看,改变负载,看看负载上的电压与电流关系,同时根据运放虚短虚断看看运放前段的电压比例关系。(用到了差分模式,开关模式)

粗略模型,运放选型与采样电阻需要额外考虑。

有关此处实际电路与电路细节,待板子出来调试出来后再详解。

CH395Q: SPI只有30M时钟,速度顶多3MB多,性能只有5500的一半样子,有点差距。
407的Mac首发优先级是接收高于发送,若发送的时候有接收数据,则很可能丢失数据,带了mac且有收发缓存的,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如5500,DM9000等。我的测试数据是8个UDP一来一回并行并行首发(3ms内完成来8组来回数据通信),PC接收数据包的概率有丢包率1%,DM9000同样条件,则只有0.01%的丢包率,不细节了这种问题。

网友I:
必须要支持一下,,,,,,

网友J:
这么多功能恐怕要上实时操作系统了,楼主来个实例讲解最好了

网友K:
支持楼主,可以做成视频

网友L:
CH340串口速度最快1.5Mbps,测试比较稳定,再快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多功能恐怕要上实时操作系统了,楼主来个实例讲解最好了

103完成这些功能绰绰有余!

都可以,51单片机也可以的

网友M:
支持!我还是喜欢**的形式不喜欢视频的形式。我前几年学俩月的FPGA,FPGA的并行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编程清一色的状态机,主要是不会用操作系统。

网友N:
排队报名,坐等更新

网友O:
楼主出个开发板把,赚点小钱

网友P:
坐等更新,我给自己规划的发展路线就是MCU+FPGA

网友Q:
感兴趣,正在学,期待楼主

网友R:
期待lz的作品

网友S:
有兴趣一起弄

网友T:
本人表示很感兴趣!期待楼主的大作!

网友U:
资深技术老铁,条例清晰。

网友V:
Altium Designer 目前也正在学习

网友V:
感觉就是自己以后学习的路线了

网友V:
现在画板子,画原理图没问题,pcb也只是双层板

网友V:
画原理图库也不算难,主要是封装库不是熟练

网友V:
画了几块51开发板  stm32开发板,不知道现在技术如何

网友W:
不错,可以合作吗?业余时间也想做的事情。

网友X:
期待持续更新。。。。。。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C8lmArTZH69Na9XULLUbtw

贡献SPI的DMA操作,读写W5500的指令用非DMA方式,读取网络报文数据则用DMA操作,因为DMA操作一大串初始化操作,没普通模式来的直接。

3 - 4MB试过没问题。后面板子出来后用wareshark抓包分析数据包响应过程与响应速度。

网友Y:
FPGA刚不住,其它我还行,状态机我玩QP。、

网友:
等楼主更新,我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我这儿有一个项目想和您合作一下,您感兴趣咱们可以详谈

网友:
标题党啊

网友Z:
准备得怎么样了,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AA:
必须学习一下,楼主加油!

网友AB:
用F4以太网多年,完全没有发现有楼主说的以太网bug。

佬,我想问问,可以通过labwiew通过以太网控制F4吗(比如最简单的点个灯)

网友AC:
兄弟,你100M以太网用的是MII/RMII的PHY么??  RTL8201F  IP101还是 SR8201F?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兄弟,你100M以太网用的是MII/RMII的PHY么??  RTL8201F  IP101还是 SR8201F?

前文说了本次用W5500,用过83848,网络Bug只与MCu有关。

楼主:
酝酿差不多了,基本思路也差不多了,开始动fpga板子。
后续进展更新在1楼。以日志的方式。

网友AD:
坐等更新,从头开始入坑

网友AE:
楼主动工了吗啊?

网友AF:
什么时候出样品呢

网友AG:
使用什么接口呢?

网友AH:
STM32F407 + FPGA高端了。

网友AI:
感谢楼主的以后的分享。

网友AJ:
FPGA做拓展吗?

网友AK:
usb做通信吗?

网友AL:
能够做stm32和fpga真厉害。

网友AK:
usb转ttl是最你厉害的。

网友AJ:
有源代码吗?

网友AG:
通信速度怎么样?

网友AI:
可以使用F429的芯片吧。

网友AH:
双核处理器吗?

网友AM:
多么高端的设计呢。

网友AN:
高端的电子设计。

网友AO:
引用 网友AH:
双核处理器吗?

算不上是双核吧

网友AP: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啊

网友AQ:
这个做起来不容易

网友AR:
限流恒压源 这个怎么做呀

网友AS:
为什么要用到fpg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R:
限流恒压源 这个怎么做呀

待我后面教程更新,multisim一上,拉几个探针上去,改变运放的输入电压,看看反馈的信号变化,就会有种庖丁解牛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S:
为什么要用到fpga呢

为了学,为了用更多的串口,了解了fpga,就知道mcu实际内部原理大概是怎么做的。说白了mcu就是流片后的fpga。

网友AT:
期待楼主的更新啊

网友AU:
要使用fpga的话 用的哪个存储芯片呢

网友AV:
上位机驱动的话 是通过以太网吗

网友AW:
可以用wifi啊  楼主

网友AX:
估计楼主只是想搞搞以太网

网友AY:
支持  我弄的以太网就总是不稳定

网友AZ:
主要对知识点吃的不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X:
估计楼主只是想搞搞以太网

不是,只是想把东西都写出来,写出来就透彻了。以太网很简单的,W5500,W5100,W5300,DP83848,DM9000,ENC28J60,LWIP,UIP都非常熟悉,搞搞其实也就那样。
不过像下面的朋友说的,不稳定 ?????????我出的东西都非常稳定,不论在家里还是在有各种电机的环境。各种稳定,以致我做的产品,都从不用看门狗。

STM32 + DP83848 与W5300都有Bug,不善于填坑的,部分场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上位机驱动的话 是通过以太网吗

最开始说了,以太网加串口。open的时候根据入参不一样驱动自己选择以太网还是串口。
open(string IpOrCom,int PortOrBaud,int type):第三个参数为0表示用网络,为1表示用串口。

网友AR:
引用 楼主:
待我后面教程更新,multisim一上,拉几个探针上去,改变运放的输入电压,看看反馈的信号变化,就会有种庖 ...

好的 万分期待啊

网友AS:
引用 楼主:
为了学,为了用更多的串口,了解了fpga,就知道mcu实际内部原理大概是怎么做的。说白了mcu就是流片后的fp ...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AV:
引用 楼主:
最开始说了,以太网加串口。open的时候根据入参不一样驱动自己选择以太网还是串口。
open(string IpOrCo ...

哦哦 不好意思 我看的太粗糙了

网友AX: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想把东西都写出来,写出来就透彻了。以太网很简单的,W5500,W5100,W5300,DP83848,DM9000,ENC28J ...

哦哦  理解想法了

网友BA(2021-11-17):
楼主什么时候回来填坑啊

网友BB(2024-02-06):
它可以制作成视频教程,这比* *更容易接受

网友BC:
现在画板,画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PCB只是一个双层板

网友BD:
等待更新,从头开始,进入坑

网友BE:
我画了几个51开发板和STM32开发板,但我不知道现在的技术如何

网友BF:
ch340的串口速度最快为1。5 mbps,在测试过程中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