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ADC有3种工作模式,是如何设置的吗?

楼主(2019-01-22):
M451,ADC有3种工作模式,是如何设置的吗?
ADC有3种工作模式:单次、单次循环和连续循环模式。
 单次:就是在某个使能的通道上完成一次转换就停止
 单次循环:就是在所有使能的通道上完成一次转换就停止
 连续循环:就是在所有使能的通道完成一次转换,再完成一次转换,连续不断的转换,直到
软件将其停止

网友A:
你可以中断里设置是否停止,就可以实现你的这个功能了。

网友A:
比如发生了中断,你可以判断是一路ADC完成了,还是所有通道完成了一次。如果清理了标志位就继续下一轮。

网友B:
楼上对,用中断可以实现这个。

网友:
没看到这个模式。应该可以通过中断控制转换一次,还是多次。

网友C:
没太注意有这三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