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451的ADC模块介绍与库函数说明

楼主(2019-01-22):
ADC(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中文译名:模数变换器,简称“模数 转换器”。把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装置。 图15.1.1数字示波器则是数据采集,A/D转换,软件编程等一系列的技术制造 出来的高性能示波器。数字示波器一般支持多级菜单,能提供给用户多种选择,多种分
析功能。还有一些示波器可以提供存储,实现对波形的保存和处理。
而我们常用的数字万用表的测量过程由转换电路将被测量转换成直流电压信号, 再由模/数(A/D)转换器将电压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然后通过电子计数器计数,最后 把测量结果用数字直接显示在显示屏上。
什么是模拟信号? 主要是与离散的数字信号相对的连续的信号。模拟信号分布于自然界的各个角落,如每天温度的变化,而数字信号是人为的抽象
出来的在时间上不连续的信号。电学上的模拟信号是主要是指幅度和相位都连续的电信号,此信号可以被模拟电路进行各种运算,如
放大,相加,相乘等。
模拟信号是指用连续变化的物理量表示的信息,其信号的幅度,或频率,或相位随时间作连续变化,如目前广播的声音信号,或
图像信号等。
常见的模拟信号有正弦波、调幅波、阻尼振荡波、指数衰减波 。
什么是数字信号? 数字信号指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二进制码就是一种数字信号。二进制码受噪声的影响小,
易于由数字电路进行处理,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区别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之间可以相互转换:模拟信号一般通过PCM脉码调制(Pulse Code Modulation)方法量化为数字信号, 即让模拟信号的不同幅度分别对应不同的二进制值,例如采用8位编码可将模拟信号量化为2^8=256个量级,实用中常采取24位或 30位编码;数字信号一般通过对载波进行移相(Phase Shift)的方法转换为模拟信号。 计算机、计算机局域网与城域网中均使用 二进制数字信号,目前在计算机广域网中实际传送的则既有二进制数字信号,也有由数字信号转换而得的模拟信号。但是更具应用发
展前景的是数字信号。
脉冲编码调制就是把一个时间连续,取值连续的模拟信号变换成时间离散,取值离散的数字信号后在信道中传输。脉冲编码调制
就是对模拟信号先抽样,再对样值幅度量化,编码的过程。

楼主:
抽样:就是对模拟信号进行周期性扫描,把时间上连续的信号变成时间上离散的信号。该模拟信号经过抽样后还应当包含原信号
中所有信息,也就是说能无失真的恢复原模拟信号。 量化:就是把经过抽样得到的瞬时值将其幅度离散,即用一组规定的电平,把瞬时抽样值用最接近的电平值来表示,通常是用二进制表示。
编码:就是用一组二进制码组来表示每一个有固定电平的量化值。然而,实际上量化是在编码过程中同时完成的,故编码过程也 称为模/数变换,可记作A/D。

楼主:
M451系列包含一个12位,带16个外部输入通道和3个内部通道的逐次逼近法模拟数字转换器(SAR A/D 转换器)。 A/D转 换器可以通过软件触发、PWM0/1 触发、timer0~3溢出脉冲触发、ADINT0, ADINT1中断EOC(转换结束)脉冲触发和外部管脚 (STADC)输入信号来启动转换。

楼主:
重点库函数

网友A:
这个的原始文件在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原始文件在哪里有?

就在这个论坛。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原始文件在哪里有?

你去下载站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原始文件在哪里有?

网友B:
M4的比M0的难一点。

网友C:
ADC中断和ADC采样中断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