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8720 求教

楼主(2019-01-22):
由于工作需要,以前开发人员留下的测试机上有PIC18F8720的MCU,现在需要重新开发功能(不能报废,数量较大),但是之前的人员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现在需要学习,从头开始.

还请能力的人帮助:

1)PIC18F8720的编译器(有**)
2)任何源代码都行,只是用来参考 ~

网友A:
我觉得你从头来的话就用最新的编译器不用**

网友B:
从新开始就mplab x + xc8 ,
原来有可能是mplab8.92+ mcc18.

网友C:
MPlab X + xc8很好用

网友D: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39609C.pdf

该器件的数据手册在此,亲也可以参考下。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8F8720 这个是该器件的页面,下面也列出了相关资料,

亲也可以去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 ... p;a=index&id=12 查询是否有对应的中文版。

网友E:
数量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和你重新开发代码花的时间可以比拟?
建议MPLAB X IDE + XC8编译器 + MCC代码配置器 + PIC18F87K20 (和8720兼容),开发时间要短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正在学习当中

网友F:
PIC16F8720这个型号有点老了, 可以适当咨询当地Microchip人员,或者代理商, 他们应该很乐意帮你找一颗合适的料, 并手把手的帮你把平台搭建起来的.

网友G:
一直在用pic16和18有问题可以交流下。现在都是 mplabxide + x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