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_ICP_Programming_Tool工具源码

楼主(2019-01-22):
哪里能找到这个工具的源代码,感觉这个工具做的挺差的,再查找设备的时候,频繁复位单片机,而且加载HEX的时候,空白区域都是0,而Keil烧写时,空白区域都为0xFF,造成两种方法烧写的固件不一致,虽然实际运行没多少差别,还有,感觉写配置不能实时生效,问题一大堆,还不如自己做个简单的。

有源代码可以搞到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源码不好找。人家官方不会给的。

网友B:
根据芯片协议自己写一个,有一些工具是提供API接口的,自己找个MCU用串口也不难弄

网友C:
也可以用希尔特烧录器来烧录。

网友:
有第三方的。

网友D:
反正够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希尔特烧录器来烧录。

能给提供具体型号吗,谢谢了

楼主:
能给详细说说吗,谢谢了

网友E:
没有开源的。
布置你可以试试能否监控一下这个叫唤协议。试试逻辑分析仪能否捕捉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