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原理图导入PCB出现问题

楼主(2019-01-22):
我又发了一次 刚刚找到怎么发图片
检查了元件和封装的引脚 没发现问题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不

网友A:
没有引脚呀,如果自己找不到,就把这个元件相关原理图最简化,在PCB中放好元件上传过来

网友B:
更新库,然后删除原理图中的元件重新添加并编译

谢谢

网友C:
元器件没有PIN,你需要检查下原理图封装有没有添加PCB封装进去。
还有如楼上所说,删掉再添加也是解决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