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无源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19-01-22):
如图,2个独立的稳压电源,中点电压是多少?

网友A:
计算得到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得到是2V

这个有点特殊,如果右边的4V变成8V呢?

网友B:
左边电阻相并,电阻0.5,电压1V,左边压差3.5V,计算分压;0.5R*4V/(0.5R+1R)  + 1V

网友B:
就是先计算一边的参数,等效一个电压1V(或2V)内阻0.5的电源,再计算就简单了。

网友C:
得到是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特殊,如果右边的4V变成8V呢?

如果左边的2能吸入电流,右边8V时,算的是10/3V

网友D:
2v是什么类型的电源呢?恒压源还是可充电电源?

网友E:
理论上:所有进入某节点的电流的总和等于所有离开这节点的电流的总和。
(2-U)/R2+(0-U)/R3+(4-U)/R1=0
U=2

网友F:
这个取值比较特殊,不用计算直接就可以看出是2V!  先断开R2,4V在R1上分压必定2V,再接回R2,R2两段电压相等,不会有电路通过!

网友G:
线性电路,电源为理想电源(电压稳定,电流可以充放电),中点电压=(V1+V2)/3,不管你V1和V2取什么值,都这样计算。
当V1=2,V2=4,则中点为2V。
当V1=2,V2=8,则中点为10/3V。

网友H:
大哥 ,这个电路,坛子里有问了不下5遍了,之前的大神都解答过了,可以到坛子里找找。

网友I:
这叫啥,基尔霍夫定律?一个节点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之和,根据此列出方程即可,

网友J:
叠加定理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