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编译代码大小问题

楼主(2019-01-22):
各位大神,小弟在使用mplab环境,编译器是MCC18_V3.00,选择使用单片机是PIC18F26K80,数据手册上显示这个单片机程序存储器是64KB,为什么编译显示这个芯片只有32KB?,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ide显示的是k word

楼主:
但是data memory显示的和手册上的一致呢3648字节

网友B:
没用过这个编译器,不熟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data memory显示的和手册上的一致呢3648字节

data memory和flash memory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data memory显示的和手册上的一致呢3648字节

PIC18一条指令占2个BYTE,所以flash通常用WORD做单位

网友E:
PIC18是单字指令集......每个单字指令占2个字节, so.....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F:
新的MPLAB IDE  memory 统一都是按Byte显示。

网友G:
看来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