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怎么使用mos管当开关

楼主(2019-01-22):
想用单片机控制mos管来开关12V20A~30A的电源,但我不是很了解mos管,有什么好的电路图借鉴一下吗?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这么大电流用MOS管是不合适的,考虑用晶闸管或者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电流用MOS管是不合适的,考虑用晶闸管或者IGBT

大佬给我指点指点,有图更好,我也是个初学者

网友B:
你先学会用三极管来控制。把这个学明白了,再换成MOSFET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C:
可以考虑用GaN管

楼主:
我打算改用BTA24-600B可控硅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改用BTA24-600B可控硅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晶闸管只能开通,不能关断。换言之晶闸管在直流电路中只能半控,不能全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改用BTA24-600B可控硅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晶闸管的管压降,比大电流MOS管还要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改用BTA24-600B可控硅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以0.03欧计算,通过25A电流时管压降为0.03*25=0.7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0.03欧计算,通过25A电流时管压降为0.03*25=0.75(V)。

哪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闸管只能开通,不能关断。换言之晶闸管在直流电路中只能半控,不能全控。 ...

可控硅不能关断吗?我怎么看的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控硅不能关断吗?我怎么看的是可以的

什么地方看到晶闸管可以关断的?
晶闸管只有在通过其中的电流减小到维持电流以下时才能够关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不过是想告诉你:用MOS管控制20~30A电流是可行的。当然,必须选择好管子,并且计算一下需要多大散热能力。

网友E:
选电流100A以上的MOS管,导通损耗会小得多。
电流100A以上的MOS管,大把抓。
而且你的电压是12V,只需要选择耐压40V的MOS管即可。
MOS管,大电流的好找,高耐压的不好找。

而且高耐压的MOS管饱和导通电阻Rds必定相当大,耐压越高Rds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地方看到晶闸管可以关断的?
晶闸管只有在通过其中的电流减小到维持电流以下时才能够关断。 ...

好吧,是我的错,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电流100A以上的MOS管,导通损耗会小得多。
电流100A以上的MOS管,大把抓。
而且你的电压是12V,只需要选 ...

可以推荐几个给我吗?我最近在考试,没有时间找,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几个给我吗?我最近在考试,没有时间找,谢谢

你觉得坛友比你有空吗?如果是不会找就直接说,扯什么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觉得坛友比你有空吗?如果是不会找就直接说,扯什么没时间。

真考试呢大哥,不过我还是找了一个。NCE40H12  ,这个怎么样,资料是英文的,我也看不懂

网友G:
75NF75,60NF06 5N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75NF75,60NF06 5N10

谢谢,有驱动电路图吗我不会搞,是用51的I/O口控制的

网友H:
这么大电流,用继电器吧,其他的体积也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大电流,用继电器吧,其他的体积也不小了

.....什么说法都有,我想尽量小型化,用继电器就太大了

MOSFET这么大电流的体积也不小,然后加上散热,只怕比继电器小不了多少

网友I:
通态电阻及栅极电压,两个参数都,不若 BJT  那么明确划一。

网友J:
使用低压大电流的MOSFET,几个m欧的。

网友K:
这么大的20A电流,选择一个额合适的mos管,控制的话倒是不难,必须要加大散热器才可以

网友L:
IGBT你值得拥有

网友I:
怎样拿 MOSDET 作开关用,那就是要加上比 BJT 高得多的电压,还要有足够的电流供 寄生电容 挥霍。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用GaN管

太暴殄天物了,很高的速度才值得上GaN;这种低压低速度反而是硅mos管优势所在

网友K:
首先选择好PMOS管,然后栅极接一个npn的三极管,单片机控制基级就可以,另外这么大电流,MOS管必须有散热器

网友I:
加速电容是用于稳态时有电流的有源器件,MOS可否採用 加速电感 (把电感跨接于 栅源两端) ?

网友I:
头上加个 jFET,削弱 米勒效应 还能 ZVS !

网友N:
晶闸管也有可关断的,但是需要负的激励电流;所以你可以选择IGBT,结合了MOS开关和三极管的特性,而且可以控制开启与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