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系列单片机串口求助

楼主(2019-01-22):
最近接手了一个别人设计好的仪器,上下两部分都是c8051f060通过串口通信,数据不大,上半单片机发送命令,下半部分单片机接收命令后发送数据到上单片机,上单片机再把所有数据一起发送出去。 前任的设计是把上下单片机的tx和rx直接合并成一根线相互通信,p口对p口,而且也有相应的仪器在应用。但是我现在调试已经有两块板子遇到相同问题,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上单片机自己单独往外发送数据没问题,但是通过串口向下单片机发送命令的时候上半部分的单片机就死了,直接不能工作,从新仪器断电复位,上单片机自己还能工作,一旦用到串口就死,给人感觉就像上单片机的内部串口烧坏了一样,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不会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程序有问题?

程序应该问题不大,毕竟也有相同的仪器在用,现在的唯一的区别是这一根串口走线的时候要路过一个5k的频率附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频率干扰死了上单片机,按理说死了复位就好,但是现在复位串口也不能用,目前我给串口通信线接150欧姆的电阻但是信号过不去,接10uf电容,信号能过去但是数据采集不对,不知道串口通信线有没有什么好的保护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应该问题不大,毕竟也有相同的仪器在用,现在的唯一的区别是这一根串口走线的时候要路过一个5k的频率 ...

不能仿真? 可以仿真看看死机在啥地方

网友B:
别人设计好的仪器,而且已经应用了,说明方法是可行的,现在出问题应该在自己改的程序上找问题。估计是上下通信没协调好,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设计好的仪器,而且已经应用了,说明方法是可行的,现在出问题应该在自己改的程序上找问题。估计是上下 ...

我改的主要是外围,以前跟串口线并排走的是一根直流高压,现在这个直流上面是附了一个5k频率的1800v高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串口抗干扰,改布局或者屏蔽线什么的难度有点大,因为空间有限。

@ningling_21 :谢谢,目前已经初步解决,怀疑是单片机的复位脚悬空造成的,他们以前能用是因为没有5k,干扰比较弱,现在我在复位脚上接了一个上拉,暂时没出现问题了~~
没有高压的时通信正常不? (单独测通信)
没有高压的时通信正常不? (单独测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的主要是外围,以前跟串口线并排走的是一根直流高压,现在这个直流上面是附了一个5k频率的1800v高压 ...

方法不少。前提是愿意增加多少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改的主要是外围,以前跟串口线并排走的是一根直流高压,现在这个直流上面是附了一个5k频率的1800v高压 ...

厉害。
示波器看串口信号上有5k频率串过来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示波器看串口信号上有5k频率串过来多大?

初步解决,估计是复位脚悬空造成抗干扰弱,上拉后测试暂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