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TM32数控恒流源怎么设计

楼主(2019-01-22):
希望大神们能够指点一下电路图如图1中所示,C:\Users\Admin\Desktop\微信截图_20190122170850想通过STM32PID控制程序使得DA输出口电压稳定从而实现恒流输出,但现在恒流输出一直不对,电流总是忽大忽小。不用PID控制时,固定DA输出值电流总是持续递减并不能保持稳定范围波动。测量是通过用外用表电流档取代RL测量的.后来改了一下电路(图2)但仿真结果完全不对负载上的电流就是电源除以电阻C:\Users\Admin\Desktop\微信截图_20190122212353,后来又加上了一个电压跟随器但完全没有作用(图3)C:\Users\Admin\Desktop\微信截图_20190122213020不知道这个电路怎么修改了,希望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如何基于这个电路修改实现可调恒流输出0~1A呢,STM32核心板和恒流电路板电源分开,共地。运放供电采用的是直流源。

网友A:
上面这两个电路也挺简单的,   从电路看, 是可以实现的,  可能是超出的电路的线性范围了吧.
这个电路需要调试, 能否给一下几个关键点电压. MOS 管控制脚, 运放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两个电路也挺简单的,   从电路看, 是可以实现的,  可能是超出的电路的线性范围了吧.
这个电路需要调 ...

DA是PA4引脚,调试时设置输出1v,运放输出1.99VMOS管电流呈下降趋势变化明显,RL用电流表代替,换用PIOD算法后,AD采集用PA0采集1毫欧电阻电压计算输出电流,但输出电流无法稳定

网友A:
运放电源电压太低了,驱动不了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电源电压太低了,驱动不了MOS

好的,谢谢,我试试调大运放输出电压试试。

网友B:
你的图2就是恒流源电路。
电流源的本质:能够提供足够电压的电路。为了能提供设定的电流,电流源会调节自身的输出电压。所以首先确保给电流源的电压能满足要求。
理想恒流源是不允许开路工作的。

图2中,R1是负载,R4是电流取样电阻,控制电压1V,经过放大变2V输出给U2,U2输出控制MOS,MOS是压控电流源。
运放的任务是尽最大能力保持自身正负输入等电位,同相端是2V输入他改变不了,反相端的电压他是可以通过调节MOS而改变的.
R4上端要获得2V电压,就得有200mA电流流过R4.
于是U2将最大努力的调节自身输出以改变MOS的输出最终使得自己反相端获得2V电压,调整结束。
假如U2同相端变成1V,U2反相端要获得1V就得调整MOS输出100mA的电流。

假如你负载由0.001变成100Ω,忽略MOS内阻的话。要获得100mA电流,V2至少得0.1A*110Ω=11V
这就是为什么说电流源的本质是电压提供者,没有足够的电压支持是输出不了需要的电流的。

网友B:
电流源设定1A,改变负载,电阻上的电压跟着改变,而电流不变。这就是电流源了。
随着负载加大,电流源不能提供相应足够的电压,不能继续维持电流源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