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辐射没过,一款带电容触摸屏的机器

楼主(2019-01-23):
图一状态是待机状态下波形,图二是开启加热模式下波形,现在整改下来液晶屏以外的都可以搞定,有大神能帮忙分析是哪里出问题吗?

下面是触摸屏电源电路

网友A:
楼主是说电容屏有问题还是机器有问题?能否介绍一下机器?

网友B:
加壳呗,我看加个铜壳。

网友C:
高频处辐射可能是液晶屏RGB数据线上带来的

网友D:
屏外壳接地,屏线包铜皮接地。时钟线,数据线加磁珠/电容,或电阻电容衰减。

网友E:
从外壳结构上可以加屏蔽处理

网友F:
在不影响屏幕显示的情况下  把屏显的几个时钟线做LC或者RC滤波  降低辐射  另外如果可以把屏线做个屏蔽吧   还有一些晶振  能给做屏蔽就做下屏蔽

网友G:
以前遇到过,后来让屏厂家在屏边上增加了屏蔽铁丝网

网友H(2021-11-18):
低频部分是电源的辐射,高频部分应该是时钟或者晶振

网友I:
rgb接. 线又长,非常不合适。改lvds接口,双绞线。做个转接板子,一个rgb转lvds,lcd那边做lvds转rgb. 或者屏改为lvds接口。

网友I:
又或者把控制器和屏放一起,极短的屏线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