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双向可控硅控制单相交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9-01-23):
我的交流电机负载是120W左右的真空泵电机,绝大部分情况都运行正常。

但是,当我的设备用了2台真空泵,我把2个真空泵电机的接线(供电线)并联起来,再由上面电路控制,就启动不了。

我有好几台这样的设备这样用(即2个真空泵电机并起来),大部分情况OK。就一台设备不行。而前面的电路板,我怀疑是器件坏了,莫名其妙的整体换了元器件,就好了。今天才发现,是2台不可以,一台可以。

请问大家是为什么?

楼主:
台产的KMOC3083换成仙童的MOC3083后,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产的KMOC3083换成仙童的MOC3083后,好了。

你别高兴太早,说明你没有找到原因。
MOC3061需要满足条件才可以可靠触发。
你的输入电路参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高兴太早,说明你没有找到原因。
MOC3061需要满足条件才可以可靠触发。
你的输入电路参数如何? ...

就这,长期用的电路。

为省钱,光耦这次换成了KMOC3083。

请多赐教!

网友B(点评):
可否分享具体的电路架构

网友A:
3081-3083的最大区别是输入电流不同,分别是15、10、5mA,换3083就对了。
3.3V电源,光耦输入发光二极管压降算1.2V,三极管压降算0.1V,则电流大约6mA。
显然,3081、3082都不适合,能工作是你的运气,不能工作是你的人品刚好比较差。
即使3083,要求至少5mA,实际6mA,余量也是小了一些。
这下你明白了吗?
数据手册至少看3遍,仔细计算每个参数。

网友C:
输入电流刚好在临界点上面,问题倒是不大,5mA是完全能够保证正常触发的。输出有问题,T405是4A的可控硅,两个120W电机启动电流可是远远大于240W的,可控硅容量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81-3083的最大区别是输入电流不同,分别是15、10、5mA,换3083就对了。
3.3V电源,光耦输入发光二极管压 ...

受教,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流刚好在临界点上面,问题倒是不大,5mA是完全能够保证正常触发的。输出有问题,T405是4A的可控硅, ...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