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如何将 串口2接收到的数据 用串口1打印出来

楼主(2019-01-23):
stm32f103 如何将 串口2接收到的数据 用串口1打印出来

网友A:
这好像根本不是问题, 对于新人来说, 你可以参考驱动库里的例程, 拼凑拼凑就出来了.

网友B:
你把一个接受,一个设置为发送,另外建立一个缓冲区,共用,接收后写入该区,然后另外一个调用发送。

网友C:
看看官方库的例程polling吧

网友D:
不知道楼主会不会把串口1接收的用串口1发送出去?

网友E:
建立一个数组,接收就可以发送,也可以接收完处理再发送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驱动库里的关于串口例程修改修改

网友G:
串口2接收,串口1发送;

网友:
你分开搞会吗,如果会,再代码仿一起

网友H:
这个还是问题吗?

网友I: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J:
用串口2接受 然后发送到串口1上就行啊

网友K:
这个思路很清晰的 而且也很加单

网友L:
网上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M:
也能用cube生成一个代码

网友:
这个就是发送就行

网友N:
在中断里面发送数据

网友O:
波特率一样的吗?

网友P:
直接把寄存器的数据复制给串口。

网友Q:
直接数据发送不行吗?

网友R:
串口的数据很复杂吗?

网友S:
有收发的格式要求吗?

网友T:
这个使用DMA就行。

网友U:
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到串口2的寄存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