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不断复位

楼主(2019-01-23):
最近在调试一块板子,STM32L151复位键一直在复位,测量复位脚波形如图,单片机供电和晶振都正常;我用镊子将R1短接,系统可以启动,但是感觉运行不正常,请教一下这是怎么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源不稳,还是其他哪里问题;
直接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A:
或多换几块板子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多换几块板子测试下看看

电源我用的,电压源;
电容拆掉了还是这样,
其它板子目前看是正常的;
这块问题板之前也是好的,后面烧录了几次程序,就成这样了,程序可以烧进去

网友B:
那是MCU一直在周期复位,要么程序问题,要么WDT配置使能了没有喂狗,或者其它导致的反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MCU一直在周期复位,要么程序问题,要么WDT配置使能了没有喂狗,或者其它导致的反复复位。 ...

没有使能WDT,其它几台都是好的

网友C:
我也发现过一片STM32L151CBT6A,周期性复位,大概500毫秒一次。也是之前正常,重新烧写程序后异常。把程序整个擦掉,还是周期复位

网友D:
是软件导致的复位还是硬件导致的复位啊

网友E:
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倒是他复位的

网友F:
怎么看着像是看门狗啊

网友G:
楼主检查检查程序 吧

网友H:
楼主还是自查一下代码吧

网友I:
楼主用的独立看门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