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放大器特性参数环路增益之测量

楼主(2019-01-23):
电路设计者在设计采用放大器时,往往需要对涉及预期进行一些先期测试,以判断电路特性。“环路增益”便是运放专家们关注参数之一。如TI的公开文档所载,关注章节截篇。

楼主:
环路增益定义简单:主放大器增益,反馈因子,乘积,电压电流跨阻跨导都可以,方便统一就好。
最常见的是以电压为量纲,如下。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例中实际是明确了增益是电压的,千万不要照搬应用在电流上。

楼主:
当然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不需要测试,也不需要依赖图1.16断开环路进行环路增益分析。
特殊情况下我们研究弄懂“断开测试法”的基本原理,也是有益无害的。

应k5要求专门开一个“不腻”新话题供电工们讨论。
本帖资料得益于老四直接提供,也应是这个问题的“先驱”。

@king5555 @zyj9490 @captzs @jz0095 @maychang @xukun @HWM @所有人

@captzs :玩玩就很好。
说实在,对我来说,吃力在于英语和模电的系统知识低。就像运放跟随器+自举是为了测试小微信号(电压nV,pV,电流uA,pA)的精度,连续仿真玩了数月,摸索计算关系式和数据。

网友A:
这个也是自举技术,能看出来不?

@king5555 自举-弥勒,本站你是我见第一人说,知道的不多。
呜呜!

楼主:
k5,俺对运放内部极少涉及,看你经常讨论,老9知道的太多了,不掺和
我在找一个并联反馈环路增益的测试方法,老抽老9都有这个能力——不先入为主的话。可是你看,一个去比划算术式,一个弄些怪电路,都不干正事儿。

楼主:
@zyj9490 这边讨论你我的正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zyj9490 这边讨论你我的正题。

等效电路认可吗认可了接下步讨论的可能

网友B:
还有即然采用了电流源作激力源,那串联负反馈VBE是不起作用的。我们的主题是自举回路有没有正反馈,跟另一路负反馈没有关糸,其作用降低负反馈作用而已。改变不了因果关糸。

网友B:
@Lgz2006 ,不知认可二等效模型的那一种,认可了,才有下一步讨论的可能。

网友B:
第二种模型的受控电压源V=Ib*Rb

楼主:
我在外面,回头细看

楼主:
两个图的端口替代合理,没毛病。继续往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即然采用了电流源作激力源,那串联负反馈VBE是不起作用的。我们的主题是自举回路有没有正反馈,跟另一 ...

起不起作用,有没有正反馈,都不管他,模型第一步要忠实表达原电路,不能随意阉割。先走着看把,讨论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起不起作用,有没有正反馈,都不管他,模型第一步要忠实表达原电路,不能随意阉割。先走着看把,讨论嘛。 ...

继续,认可,继续,不认可,讨论。

网友C:
等效图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认可,继续,不认可,讨论。

还是原图原式,**原来观点不变

楼主:
这是测试法,也许我们有偏差。要不试试电路分析法?

楼主:
老抽老9老四,都认为自举是正反馈,然而,3个论点各不相同,计算反馈参数Aβ值也迥然不同。这就奇了大怪了。
看来有必要就“正反馈概念定义指征标志”达成一致,否则就是各唱各戏,没法共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抽老9老四,都认为自举是正反馈,然而,3个论点各不相同,计算反馈参数Aβ值也迥然不同。这就奇了大怪了 ...

其他几位的环路增益会不一样?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几位的环路增益会不一样?不可能吧。

前面老9给出一套论证,也有模型,有判据,有结论通式。我验算过了,Aβ恒为负值。当时你也挺感兴趣,没算过?
你呢一套方法,目前只有你一人采用。前面我也指出:你模型仅直接适用于“虚地”情况。老抽在用自己方法竭力论“正”。

你又自加约束条件了,说白了,TI的环路增益测试只用于OP稳定性验证吗?你看到了这样的条件吗?我们三者在同一电路,同一环路中算环路增益肯定要一致的。

楼主:
奇怪的是,无论正负,竟然都没改变对自举结果的认同!这说明真是一个认识问题。认识的转变,我也无能为力。本帖若无新的证据,就此结束本主题讨论。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无论正负,竟然都没改变对自举结果的认同!这说明真是一个认识问题。认识的转变,我也无能为力。 ...

H,X大什么时验算过自举环路的环路增益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248-1-1.html 请看54L等老9的。老抽不懂AB,在用自己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H,X大什么时验算过自举环路的环路增益啊。

@老四 截得一文献,关于断开法测T偏差论述,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四 截得一文献,关于断开法测T偏差论述,供参考

在那本文献上看到的?完整的发上来,才能理解。

@zyj9490 :对,大家都不当回事,我也到此为止,何必浪费时间。
@Lgz2006 ,此事到此为止吧,不要耗费时间了,大家都不当回事了,除了您和CAP。。。
意思就是说,断开法有可能不准确,最好不用,而直接模型导出,如老9那样。这个不难理解。 老四,老9的结果你的验算怎样,与你的一致否?
意思就是说,断开法有可能不准确,最好不用,而直接模型导出,如老9那样。这个不难理解。 老四,老9的结果你的验算怎样,与你的一致否?

楼主:
嗯,来年再见!
祝各位春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