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仿真,全部C指令编译连接 全部是 NOP

楼主(2019-01-23):
JET51仿真,全部C指令编译连接 全部是 NOP

网友A:
发个截图看看

网友B:
那是因为仿真连接没有成功,看看时钟源是否正确。

网友C:
下载过程序没有?
进入仿真后SP为多少?

网友D:
编译器给你优化掉了

网友E:
可否将解决的方法贴出来,供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我猜是楼主没有下载程序或者加密了,不好意思说

网友C:
呵呵,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F: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编译环境啊

网友A:
jet51仿真啊,正准备买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E:
怎么会全部都是nop呢?楼主可以1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