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本身发热厉害

楼主(2019-01-23):
220V交流输入24V4A输出的开关电源,空载和轻载时输出电压约为42V,电源本身发热厉害

网友A:
电源怎么搞的啊

网友B:
电源反馈环不正常吧。24v输出用个35V耐压电容就差不多了,现在输出42V,小心爆电容哦!

楼主:
电源为单端反击式,使用UC3844驱动

网友C:
嗯,可以尝试改改

楼主:
嗯,想改成轻载输出时也比较稳定的电源,输出功率有所下降也可以接受,输出滤波电容是35V的。

网友D:
可以考虑

楼主:
目前想减小UC3844震荡的占空比,不知有没有帮助?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改进方案呢?

网友E:
是哪里发热?变压器还是开关管?

网友F:
输出电容耐压太低了,应该考虑足够的裕量

网友A:
空载 42V, 说明反馈光耦输出端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呀

网友G:
那就某处设计的不合适,需要排除改进的。

网友H:
加一个散热片的,然后再排除下问题的。

网友E:
功率大时电源是会发热的

网友I:
嗯, 应该是反馈回来设计有问题, 输出电压过高可能要增大反馈

网友J:
发热厉害的,还是怎么问题的?

网友F:
这个输出的电压就有问题的,的看下是否阻抗匹配有问题的

网友E:
电源本身就是散热的。
可以添加相关的散热片。

网友K:
是芯片烧毁了吗
正常的散热没有太大影响。

网友K:
这个电压怎么这么高?
这么大电压是不是芯片存在短路的问题?

网友J:
我有一个电脑的电源也是,平时正常使用,但有时会突然关机。电脑开没多久电源就发热厉害,我拆开看,里面又没爆电容。怎么回事呢

网友B:
耐压值裕量多少?
电源发热很正常的。

网友L:
电压稳定就可以。
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M:
怎么能够到42v这么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