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LED灯带特殊定制的三大注意事项

楼主(2019-01-23):
关于LED灯带特殊定制的三大注意事项

1、LED灯带的电路设计:LED灯带的电路包括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还有就是串并联电路。串联电路的优点是电流恒定,比较容易控制LED的驱动电流。缺点是如果其中一个LED损坏,则所有的LED都会不亮,但不会影响其它LED的寿命。并联电路的优点是任何一个LED坏了都不影响其它LED的使用。缺点是如果不加限流电阻的话,任何一个LED有损坏,就会造成其它的LED两端电流加大,会烧坏其它LED。并且因为单个LED的驱动电压很低,会造成大部分的电压做无用功,对于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串并联电路是目前LED灯带通用的电路,因为采用几个LED一起串联组成一组,再和其它组进行并联。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对供电电压的使用率,减少无用功损耗。同时,采用几个LED串联,可以保证这几个LED的驱动电流是一致的,有利于恒定LED的电流,以确保LED的使用寿命。串联后的LED灯组再和其它组进行并联,可以保证如果一组有损坏的情况下,不会影响到其它组的正常使用。同时,由于每组都有一个限流电阻,因此,不会因为其中一组的损坏而影响其它组的使用寿命。

2、LED灯带每米的灯珠数量:通常情况下,LED灯带每米的灯珠数量是固定的。比如1210的是60灯,5050的是30灯,特殊的是60灯。如果有其它特殊要求的,比如每米50灯,这就涉及到要修改电路。因为通常是3个LED一组,如果是50灯的话,就会变成有一组数量不够,但如果变成两个LED一组的话,就会加大限流电阻的阻值,这样会造成资源浪费。所以,在做特殊要求定制的LED灯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灯珠的数量是3的倍数,这样才不会造成电压资源的浪费。

3、LED灯带的剪切位置:一般而言,是每组做一个剪切位置。但有的客户会要求单个LED做一个剪切位置,这样也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是一个并联电路,对于LED灯带的使用寿命是没有什么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