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CS直接读取本地视频吗?

楼主(2019-01-2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目前没有看到这样的做法

网友C:
达芬奇是可以编码/解码静态视频文件的,C5000/6000不熟悉。

网友D:
视频数据那么大的,不可以的啦
CCS只是一个编译器,只能做一些能够识别的文件。视频文件是无法识别的。

网友E:
可以直接都区相关的视频的。
你使用ccs的仿真,放在根目录下面就能实现呢。

网友F:
你使用ccs的仿真,放在根目录下面就能实现呢。
放在生成的bin的文件里面。

网友B:
这样读取视频,不如直接matlab仿真好一些。

视频文件是无法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