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采集使用哪种dsp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2019-01-23):
信号采集使用哪种dsp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
我准备使用微处理器采集一定时间段的心电信号,然后将这段信号暂存,从而进行傅立叶变换。

楼主:
请问大拿们,哪种微处理器比较合适?

网友A:
很多都可以把 不i用那么局限

网友B:
请说清楚点   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这两种信号还不是重点

网友C:
每个系列和型号都可以   但是采集之后还要做什么的处理

网友D(2019-03-12):
TMS320C6205就是这样一种带有PCI接口的DSP芯片

网友E:
TMS320F2812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F:
TI公司DSP芯片TMS320V C5405

网友G:
TMS320LF2407数据采集

网友H:
基于TMS320C5416DSP芯片的音频信号

网友I:
使用DSP2812控制SPI接口AD芯片

网友J:
DSP芯片可以同时处理4路AD采样信号

网友K:
DSP芯片TMS320C30与A/D转换器MAX153

网友L:
DSP内部是能满足条件的。这取决你选用何种型号,比如像简单的2812

网友I:
TMS320VC5416的信号采集处

网友D:
TMS320C6205工作在200 MHz时的最大处理能力达到了1 600 MIPS

网友M:
利用ADC对输入的信号进行采集,然后利用串口控制

网友F:
在DSP的基础上对音频信号做AGC算法处理

网友H:
TMS320C5416 与音频编解码芯片 TLV320AIC23 实现

网友E:
DSP控制芯片不仅可以实现多种数据的采集,还可以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实时的信号处理

网友G:
DSP芯片的高频头多通道信号采集

网友L:
比如DM642的板子

网友K:
DSP和CPLD技术实现ADC多路信号采集

网友J:
DSP芯片处理能力与这四路AD采样信号的规格、要求能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