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所以的I/O都可以用作模拟i2c的i/o口么

楼主(2019-01-23):
如果step over这个函数, 则进入main后, 时钟值四个都是16000000(HSI_VALUE)
SYSCLK=16000000, HCLK=16000000, PCLK1=16000000, PCLK2=16000000

楼主:
我用了6路模拟i2c,程序调试通了,画了新板子后,和之前的区别是i/O口改了,但是有两路始终无法用示波器看到波形图中的红圈的两路始终无法看到i2c。

网友A:
换过硬件了?

楼主:
换过硬件了,还是这两路。

网友B:
看原理图没用吧,还是要看程序才能确定问题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被复用

楼主:
发现只有B4 B5不能用作模拟I2C

楼主:
我有一个手工焊接的板子,各种跳线,然后程序能正常工作的,6个i2c芯片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这次画的新板子,i/0是就近连的,别的I/0都能正常工作,就是B4,B5不行。我跳线,调到A0,A1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就是有点搞不懂

网友D:
IO都可以的

网友A:
看引脚说明,再上示波器吧。

网友E:
有可能是在读ACK的时候,过不去,卡在那里了。有没有设置超时就退出的?

楼主:
示波器一点波形都没有,焊的三块板子都是B4B5不行

网友F:
CLK用推挽输出,不可能没波形。。。  一点波形都没,是指CLK没波形?

网友G:
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
是的都可以的。

网友H:
你说的这个硬件吗?

网友I:
这个是什么STM32的呢?

网友J:
这个时钟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了6路模拟i2c,程序调试通了,画了新板子后,和之前的区别是i/O口改了,但是有两路始终无法用示波器看 ...

得使用上拉电阻的

网友L:
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M:
看不出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N:
你的iic是同一个地址吗?

网友O:
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P:
楼主说的这个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O:
模拟IIC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模拟IIC实现的。

网友N:
一个iic可以连接多个元器件的

网友H:
硬件IIC都是固定的。

网友M:
有可能是电压不能驱动吧

网友I:
不同的芯片不同的功能的。

网友L:
IO是否配置正确呢?

网友J:
楼主具体说明是什么情况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手工焊接的板子,各种跳线,然后程序能正常工作的,6个i2c芯片都能正常工作。
...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P:
模拟i2c需要配置好才能使用的。

网友Q:
我理解的是可以的阿

网友R:
模拟的是不用配置的吧

网友S:
IO配置正确了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T:
是不是具有上拉功能的才可以呢

网友U:
不能吧  没有研究过

网友V:
不能一概而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