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入和输出阻抗大小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2019-01-23):
输入和输出阻抗大小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输入阻抗高,表示该电路吸收的电源(或前一级电路的输出)功率小,电源或前级就能带动更多的负荷。

网友B:
是的,对于测量电路,如电子电压表、示波器等,就要求很高的输入阻抗,以便接入仪表后,对被测电路的影响尽可能地小。

网友C:
输出阻抗小一些当然好,这样输出功率在信号源的内阻上消耗的功率小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或者说能带动功率更大的负荷。

网友D:
当然在信号的传输中,要求“阻抗匹配”,即前一级的输出阻抗等于下一级的输入阻抗,这样在级间就不会产生信号反射。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E:
例如电视机的天线与电视机的天线输入阻抗应该是75欧匹配。以前用扁馈线(300欧)作引入线,就得加一个阻抗转换器来匹配。

网友D:
电视机的天线与电视机的天线输入阻抗应该是75欧匹配。

如果不匹配则会造成 驻波比很大,信号就很弱了

网友F:
驻波比是驻波波腹处的声压幅值Vmax与波节处的声压Vmin幅值之比

网友G:
我感觉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应该是输入端口的等效电阻与输出端口的等效电阻。

网友G:
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坑相当于放大器的内阻

网友H:
输入阻抗高,表示该电路吸收的电源
如果输入阻抗很低,就需要流过较大电流

网友G:
输入阻坑越大,要求的前级的输入功率就越小

网友I:
在弱信号放大电路的输入电路,就要求是输入电阻越大越好

楼主:
嗯,多谢大家讨论

网友J:
输入电阻,电压相同,电阻反比于电流,
输入阻抗,电流相同,阻抗正比于电压,
输出电阻,属于内阻,为零是理想电源,
输出阻抗,内阻或动态电阻或两者皆有,
输出阻抗0 是恒压,输出阻抗∞ 为恒流。

网友K(2019-03-12):
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的输入端的等效阻抗。

网友L:
需要保证输入信号幅值不失真,则加大输入电阻

网友M:
可以考虑用传输线变压器做阻抗匹配

网友N:
如果驱动器输出阻抗比较低,可以串联一个大小合适的电阻

网友O: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电路中的电流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

网友P:
电容和电感在电路中对交流电引起的阻碍作用总称为电抗

网友Q:
利用等效电源定理,从放大器输出端看进去可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内阻相串联,这个等效内阻称为输出电阻

网友R:
输出阻抗就是一个信号源的内阻。

网友S:
输入阻抗即输入电压与电流之比

网友T:
抗由电阻、感抗和容抗三者组成,但不是三者简单相加。

网友S: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

网友K:
阻抗匹配是指信号源或者传输线跟负载之间的一种合适的搭配方式。

网友R:
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

网友L:
运算放大器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应该参见对应的Datasheet,并不是所有运放的输入阻抗都很大

网友Q:
无论信号源或放大器还有电源,都有输出阻抗的问题

网友M:
可以考虑使用串/并联电容或电感的办法

网友P:
输入阻抗越大,则对电压源的负载就越轻,因而就越容易驱动

网友N:
如果接收器输入阻抗比较高,可以并联一个大小合适的电阻

网友O:
电容在电路中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电感在电路中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称为感抗

网友T:
对它们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 我搞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