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对模型是正确分析之前提——关于射随器+自举的说明

楼主(2019-01-23):
曾经说过,“射随器+自举”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本该没什么疑问的。但现实看来,未必如此。

因在此还有不少学生或初学者,有必要把相关问题说清楚了。

下面,先直入主题。

楼主:
反馈系数

楼主:
上面,采用流控电流源作为“有源器件”(同样可以用压控电流源),分别计算出了其反馈系数。

注意两点:

1)都是负反馈

2)引入自举后,反馈系数的绝对值变小了。

楼主:
在有自举的情况下,反馈系数的绝对值变小是由两方面原因所致:其一,是存在有正反馈通路,其抵消了部分负反馈;其二,是旁路了部分负反馈。

楼主:
下面用“有源负载”替代Re,看看那两个反馈系数。

楼主:
分析比较

楼主:
注意F2的分母,仔细推敲一下那些项。

楼主:
前面的图中有个蓝框,其就是跟随器。下面用一个电压跟随器代之。

楼主:
跟随器+自举

网友A:
当我们把Av~1的前向增益,装黑箱里,8个教授能知道里面有负反馈?还抵消,你知道什么电路条件下可以正反抵消?差远了,别开血糖连忽悠带吓唬了。

你猜我黑箱A里面装的啥?无知退化到这种地步了。

楼主:
能看清楚上图中有无反馈?是个什么反馈

HWM
相关图是指11楼的“跟随器+自举”。

楼主:
如果这都看不清楚,“返修吧!

网友A:
得愚蠢到什么程度才能认为他俩相反?

楼主:
建议仔细看完帖后再评论。

“插队”不是个好习惯。

你怎么不看完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看清楚上图中有无反馈?是个什么反馈?

简单,Av<1,负反馈。Av=1,没反馈。Av>1,才是正反馈。
你个超S不是自个儿有个式子么?

难道你只会抄,看不懂?

网友A:
来来来,我等你半天。
你就回答咱15楼问题,看图说话,小孩子都会:两个电流他俩在什么时候方向能相反。
不行就看个简单的18楼你自个儿的:式中Av<1的物理概念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我等你半天。
你就回答咱15楼问题,看图说话,小孩子都会:两个电流他俩在什么时候方向能相反。
不 ...

来,来。咱们还是拿这幅互补推挽图说话。
A点输出信号经R4反馈到VT1基极,这是负反馈。好像各位都没有不同意见。
那么A点输出信号经C2和R3反馈到VT1集电极,因VT1集电极相位必与VT1基极相位相反,所以A点输出信号经C2和R3反馈到VT1集电极必是正反馈。各位有什么意见?

有道理

网友A:
又从头看里一遍
“其一,是存在有正反馈通路,其抵消了部分负反馈;其二,是旁路了部分负反馈” 。犟嘴+狡辩+不专业。看12楼,谁告诉你黑箱A里头有反馈?那是负反馈通道好不好!
证明“射随器永无正反馈”,还需要楼主费这么大心机?

网友A:
有没有,是不是正反馈,就比量Vo和Vi谁大谁小,小儿科的事儿整那么复杂?

楼主:
关于图中“箭头”的附加说明:

图中黑箭头,表示流控电流源的电流参考方向;而图中红箭头,表示引入自举后的反馈电流。

显然,在rbe上的反馈电流(未标出)无论有无自举都与所标参考方向相反,所以总的反馈为负反馈

得啦,专业点好吗?无关贴已删,你叫声老师回去重修,3人行嘛。
得啦,专业点好吗?无关贴已删,你叫声老师回去重修,3人行嘛。

楼主:
关于反馈,相关教科书中有详细说明,建议仔细系统地去看书。

作为参考,当然也可以看看“21学堂”中的相关内容:

剖析《模拟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8450-1-1.html

网友A:
得啦,专业点好吗?无关贴已删,你叫声老师回去重修,3人行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来。咱们还是拿这幅互补推挽图说话。
A点输出信号经R4反馈到VT1基极,这是负反馈。好像各位都没有不 ...

我们解决问题,要宁简勿繁。那样就有故意制造混乱之嫌。

并联型判断反馈的第一最简判据就是节点电流方向,第二简是“净输入”电流增减,第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解决问题,要宁简勿繁。那样就有故意制造混乱之嫌。

并联型判断反馈的第一最简判据就是节点电流方向 ...

“第二简是“净输入”电流增减”

20楼图中经C2和R3的反馈使VT2和VT3输入电流增加,对吧?

自举性质已有定论,剩下的是个人理解,不强求。楼主都下了。
@Lgz2006 :20楼图中有自举时,A点电位上升使E点电位也上升(相比于没有自举时),E点电位上升使流入VT2的基极电流增加。
不对。(忽略各负载效应)源电流增加,自然基极电流增加,负载电流也增加,没有自举也是这样。

网友C:
法律审批有两种模式: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前者,审批者容易以"有罪"先入为主审案而出错。在还没有证明是否有反馈,就假定有,先推出反馈系数,接着再以反馈系数推导,显然就不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法律审批有两种模式: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前者,审批者容易以"有罪"先入为主审案而出错。在还没有证明是否 ...

别急,老抽在琢磨那Av<1的黑箱装的啥。

网友C:
逻辑错了。

网友D:
100%负反馈,Gv≦1 ,
这电路能振荡,但要注意两个不变,
①固件参数不变,发射结的伏安特性不以任何操作为转移!
② Gv (电压增益) 没变,只要 Re 存在,不论共啥极,Vout/Vin  恒略小于 1 ,耗尽(常通)型的栅极电位永远低于源极电位,但此规律同样适用。

只是为了隔离直流
先将此电路确定是什么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有自举的情况下,反馈系数的绝对值变小是由两方面原因所致:其一,是存在有正反馈通路,其抵消了部分负反 ...

这是这个话题最不要脸的解释

最不要脸的在这儿:https://bbs.21ic.com/icview-2620296-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是这个话题最不要脸的解释

你那个不算“最”,这个才是冠军,请看:

小巫大巫一起来

网友F:
我就围观,我不说话,你们继续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就围观,我不说话,你们继续

https://bbs.21ic.com/icview-2620296-1-1.html
这里可以随便说

@zyj9490 :这边先解决老抽的Av<1问题,再和你讨论环增测试。那边正文不水下,你先过去,等你一天了。
先把并联环路增益画出来,看大家参考下,是否合理。

网友A:
@zyj9490 并联环增的开环测试您是先驱,链接正文有您位置,友情相邀。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9864-1-1.html

网友G:
能否反馈自控图画出来吗?或是自举回路的环路增益测算下。

网友G:
前向增益?反馈糸数?框图能画出来吗?

网友D(2021-02-09):
引用 楼主:
在有自举的情况下,反馈系数的绝对值变小是由两方面原因所致:其一,是存在有正反馈通路,其抵消了部分负反 ...

自举,也算是 电平转移,
偏置也是 输入,输出电平转移到偏置,也算是 反馈,
自举电容 转移的是 交流电平,待机状态时不起反馈作用。

网友D:
射随,是 电压负反馈,
射极电位 跟随讯号活动 之余,Ube 是变化着的,
自举,转移(反馈)的电平是 电位,偏置,是基极的管辖范围,偏置电位紧随射极电位,相当于  U_BE 不变,
甲类放大,不管哪门子甲类 都需要 静态偏流 Ibq ,U_BE 不变的效果,就是 Ibq 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有自举的情况下,反馈系数的绝对值变小是由两方面原因所致:其一,是存在有正反馈通路,其抵消了部分负反 ...

自举的「正反馈」作用,是「旁路」了前级的 直流负荷,这负荷被射随器代扛了,
此「正反馈」並非源于  输出功率本身的力量,而是 自举电容 的耦合和贮能,令射随器得以 满摆幅输出 的「功臣」,同样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