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指针被修改

楼主(2019-01-23):
stm32L1系列单片机 设置了一个指针全局变量指向一个CAN消息接收buffer,可是在程序中调用cos、tan等数学库函数时,该指针被修改

网友A:
这是否是keil编译时.DATA段分配不够的问题呢?

网友B:
把指针换个位置定义

网友C:
怎么会,如果不操作他,怎么还自己变了。

网友D:
能否手动修改.DATA和.BSS段的大小呢?

网友E:
这个指针的运用的还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D: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被修改的?

网友F:
怎么就指向了无效地址的呢?
看来指针的还是蛮复杂的吧。。。。

网友G:
这是引入了无效指针的?

网友D:
不会是语法上的错误导致的吧?这个一般来说不应该的额..

网友H:
一涉及到指针的,心里就乱。

网友I:
下个断点,看看谁改写这个了
一般出这种问题,数组过界的多

网友J:
查找一下,是什么语句修改了指针

网友K:
是不是你的代码里边对他进行操作了啊

网友L:
估计是楼主对它有操作了

网友M:
看一下是不是误操作了,一般情况下不会无故被改写的。

网友N:
存储空间不够?

网友O:
估计是被楼主自己更改了 有可能是在操作别的指针的时候对它进行变动了

网友P:
估计是代码处理的不好

网友Q:
百分百软件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