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音频噪音

楼主(2019-01-23):
UCC28811/28810在做成隔离型的单级PFC电路时,当输出功率大于30W时,有明显的可听得见的音频噪音,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大家有没有谁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讲,电源的音频噪声来自于磁性元件或者高压电容。

网友A:
如果可以确定是变压器的声音,可以通过改变变压器的绕制方法和加强浸油来改善

楼主:
如果是高压电容呢

网友B:
可以换不同材质的电容来试一试

网友C:
在此之前,首先要确认工作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只要先确认工作波形就可以了吗

网友D:
肯定不是啊

网友E:
最难的是找到噪声源是哪里,多数是磁性元件

网友F:
在放大器输入端对地增设瓷片电容,容值可在47---220P之间选取,电容与线路阻抗构成的一阶无源滤波器,频率转折点比音频范围高两至三个数量级

网友G:
大负载下出现噪声, 往往跟电流脉动没有能够吸收掉有关,  要考虑提高滤波性能

网友H:
最重要的是信号传输线路从头到尾都要有良好的屏蔽,且尽量离电源电路远一点

网友I:
调整负反馈电路反馈深度

网友J:
末级功放阻抗、功率与音箱匹配

网友K:
隔离器就非常好用。

网友L:
隔离外界干扰,隔离不共地产生的电流声,噪声

网友M:
确定是电路噪音吗?

网友N:
前置放大、改善元件器本身素质

网友O:
采用双MIC拾音电路

网友P: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呢?

网友Q:
噪声是什么信号?

网友L:
改善声音,去除毛刺

网友H:
增大电源功率,主要是变压器,要有足够大的容量,整流、滤波、稳压电路须与变压器的大容量相匹配

网友K:
音频隔离器

网友I:
减少信号传输损耗,使用电抗小的元件及导线

网友J:
减少周边无线设备

网友Q:
是硬件电路的吗?

网友P:
LDO电源推荐使用的。

网友O:
能强效抑制环境噪音。

网友N:
增加屏蔽线。

网友M:
优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