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库<九>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9-01-23):
数码管也是单片机系统最常用的输出设备之一(还有液晶、发光二极管等)。七段(这里用的是8段,有小数点)数码管可以完成显示0-9数字和一部分的英文字符如:A、b。本文实现的程序完成显示数字和可显示的英文字符;同时完成数码管显示的printf函数的移植,以支持printf的格式化字符等好用的特点(我用的数码管8个排为一排,方便数字等的显示)。
  • 硬件介绍:
    这里所用到的硬件资源包括8个数码管、和msp430单片机的两个8位IO口(这里用的是P3和P5口,如有改变,可以通过宏定义更改)。
    数码管是8个共阴的数码管,a-h 8段通过一个200Ω的电阻接到430单片机的P5口。共阴端是由单片机的P3口控制,单片机的一位IO通过一个三极管接到数码管的共阴端,以完成位选。
    单片机的P3口时数码管的位选口,某位为高则选中;P5口时段选口;要数码管显示时,通过P3位选,选中某个数码管亮,P5段选选择8段(a-h)中的那些亮,从而控制某一位显示数字或字符。
    要同时显示多个数码管,就要动态扫描;动态扫描时,本程序选用的是由看门狗的中断扫描显示:每1.9ms显示其中的一位,动态扫描显示每一位,从而让数码管看起来是同时亮的。
  • 程序实现:
    数码管显示首先要有一个数码管显示的断码表(完成数字和字符到数码管段值的表),程序中采用了《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这本书推荐的方式实现的这个数码表:先用宏定义定义每段对应的单片机要输出的段值,然后再实现是个表,当硬件改变时,只需更改前面的每段的段值定义即可,改动的地方少了很多,代码如下:
    /*宏定义,数码管a-h各段对应的比特,更换硬件只用改动以下8行*/#define a       0x01                            //  AAAA#define b       0x02                            // F    B#define c       0x04                            // F    B#define d       0x08                            //  GGGG#define e       0x10                            // E    C#define f       0x20                            // E    C#define g       0x40                            //  DDDD  HH#define h       0x80        //小数点/*用宏定义自动生成段码表,很好的写法,值得学习*//*更换硬件无需重写段码表*/const char Tab[] = {    a +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0"    b + c,                                  // Displays "1"    a + b + d + e + g,                      // Displays "2"    a + b + c + d + g,                      // Displays "3"    b + c + f + g,                          // Displays "4"    a + c + d + f +g,                       // Displays "5"    a +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6"    a + b + c,                              // Displays "7"    a + b +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8"    a + b + c + d + f + g,                  // Displays "9"    a + b + c + e + f + g,                  // Displays "A"    c + d + e + f + g,                      // Displays "B"      a + d + e + f,                          // Displays "C"    b + c + d + e + g,                      // Displays "D"    a + d + e + f + g,                      // Displays "E"    a + e + f + g,                          // Displays "F"    a + c + d + e + f,                      // Displays "G"    b + c + e + f + g,                      // Displays "H"      e + f,                                  // Displays "I"    b + c + d + e,                          // Displays "J"    b + d + e + f + g,                      // Displays "K"    d + e + f,                              // Displays "L"      a + c + e + g,                          // Displays "M"     a + b + c + e + f,                      // Displays "N"       c + e + g,                              // Displays "n"    c + d + e + g,                          // Displays "o"    a +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O"    a + b + e + f + g,                      // Displays "P"    a + b + c + f + g,                      // Displays "Q"     e + g,                                  // Displays "r"    a + c + d + f +g,                       // Displays "S"    d + e + f + g,                          // Displays "t"    a + e + f ,                             // Displays "T"     b + c + d + e + f,                      // Displays "U"    c + d + e,                              // Displays "v"     b + d + f + g,                          // Displays "W"    b + c + d + f + g,                      // Displays "Y"     a + b + d + e + g,                      // Displays "Z"    g,                                      // Displays "-"    h,                                      // Displays "."      0                                       // Displays " "}; #undef a#undef b#undef c#undef d#undef e#undef f#undef g
    0-9的位置对应显示0-9,之后的是A开始往后显示,为了方便访问这个表格,定义了AA等一系列的常量,方便访问这个表。
    #define AA  10#define BB  AA+1#define CC  BB+1#define DD  CC+1#define EE  DD+1#define FF  EE+1#define GG  FF+1#define HH  GG+1#define II  HH+1#define JJ  II+1#define KK  JJ+1#define LL  KK+1#define mm  LL+1#define NN  mm+1#define nn  NN+1#define oo  nn+1#define OO  oo+1#define PP  OO+1#define QQ  PP+1#define rr  QQ+1#define SS  rr+1#define tt  SS+1#define TT  tt+1#define UU  TT+1#define VV  UU+1#define WW  VV+1#define YY  WW+1#define ZZ  YY+1#define NEG ZZ+1    /*   -  */  //负号#define DOT NEG+1   /*   .  */  //小数点#define SP  DOT+1   /* 空白 */  //空格
    A从10开始访问这个表格,如果要显示A只需这样用Tab[AA],即可得到需要的段值,AA-空格的宏定义放在H文件里,方便其他文件访问(当要调用显示函数的时候需要AA等宏定义)。为什么是AA而不是A呢?主要原因是单字母的有几个已经在单片机430的头文件里定义了,为了访问的时候一致,就都用两个字母的了。
    为了动态扫描,这里定义了一个全局数组(数码管的程序可以访问)Nixie[8]在这个里面的8个char对应8个数码管要显示的段值。初始值是8个数码管都不显示:
    char Nixie[8] = "\0\0\0\0\0\0\0\0";     //初始状态 不显示
    动态扫描时,函数每1.9ms(设的看门狗定时中断)调用一次显示函数,每次显示一位(为了让中断占用更少的时间,这样中断里只需赋值即可)。函数如下:
    void Display(){    static char i = 0;      //记录扫描显示到哪位    CTRL_OUT = 1<<i;    DATA_OUT = Nixie;    i++;    if(i>7)        i = 0;}
    这个函数供中断调用,i用来保存要显示哪一位。CTRL_OUT 、DATA_OUT 是宏定义的位选和段选口。中断程序如下:
    #pragma vector=WDT_VECTOR__interrupt void WDT_ISR(){    Display();}
    中断只调用了一个函数,这样很方便换其他中断来定时。
    中断是必须初始设置的,还有IO口,要设为输出方向 ,初始化函数完成数码管用到的单片机资源的初始工作:
    void NixiettubeInit(){    WDTCTL = WDT_ADLY_1_9;  //看门狗内部定时器模式16ms    IE1 |= WDTIE;           //允许看门狗中断    CTRL_DIR_OUT;    DATA_DIR_OUT;}
    首先,设置中断并允许中断;然后设置位选和段选所用的端口为输出方向。CTRL_DIR_OUT; DATA_DIR_OUT; 和刚才用到的两个OUT的宏定义如下:
    #define DATA_DIR_OUT    P5DIR|=0XFF#define CTRL_DIR_OUT    P3DIR|=0XFF#define DATA_OUT        P5OUT#define CTRL_OUT        P3OUT
    这样处理之后,要显示数字就很简单了:只需把要显示的数字或字符的段码值放入Nixie[8]数组对应的位置即可,如显示韩输入下:
    void NixiettubeDisplayChar(char ch,char addr){    if(ch == DOT)       //小数点,不需单独占一位    {        Nixie[addr] |= Tab[ch];    }    else    {        Nixie[addr] = Tab[ch];    }}
    如果是小数点,放入对应位置的h段即可,其他直接覆盖。
    插入字符函数:在最右端插入数字或字符.
    void NixiettubeInsertChar(char ch){    if(ch == DOT)       ////小数点,不需单独占一位    {        Nixie[0] |= Tab[ch];        return;    }    for(int i = 7;i > 0;i--)        Nixie = Nixie[i - 1];     //已显示字符左移一位    Nixie[0] = Tab[ch];}
    这个也是先判断小数点,小数点直接放到h段,其他的,则要已显示的左移再覆盖最右一位,源程序的注释很详细,可具体才、可以下载附件的程序库。
    数码管清除函数,这个函数把数码管全部显示去掉,即把缓存数组内每项都置为0:
    void NixiettubeClear(){    for(int i = 0;i < 8;i++)        Nixie = Tab[SP];     //显示空格}
    程序比较简单,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数码管的程序就这么多了,所有函数都列出来了。下面开始介绍printf的移植,具体过程不再详细说了,详细过程参考:MSP430程序库<四>printf和scanf函数移植。这里主要介绍所需程序。
    单片机printf使用需要用户提供底层驱动-putchar函数,printf完成格式化等一系列活动后调用putchar输出字符流。只要实现putchar,包含stdio.h文件,就可以使用printf函数。移植的数码管的putchar函数如下:
    #include <stdio.h>#include "ctype.h"       /*isdigit函数需要该头文件*/#include "Nixietube.h"int putchar(int ch){    //'\f'表示走纸翻页,相当于清除显示    if(ch=='\n'||ch=='\r')        NixiettubeClear();        //数字和对应ASCII字母之间差0x30   '1'=0x31 '2'=0x32...     //isdigit也是C语言标准函数    if(isdigit(ch))        NixiettubeInsertChar(ch-0x30);  //若字符是数字则显示数字    else             //否则,不是数字,是字母        {        switch(ch)    //根据字母选择程序分支        {            case 'A': case 'a': NixiettubeInsertChar(AA);break; //字符A            case 'B': case 'b': NixiettubeInsertChar(BB);break; //字符B            case 'C': case 'c': NixiettubeInsertChar(CC);break; //...            case 'D': case 'd': NixiettubeInsertChar(DD);break;              case 'E': case 'e': NixiettubeInsertChar(EE);break;            case 'F': case 'f': NixiettubeInsertChar(FF);break;            case 'G': case 'g': NixiettubeInsertChar(GG);break;            case 'H': case 'h': NixiettubeInsertChar(HH);break;            case 'I': case 'i': NixiettubeInsertChar(II);break;             case 'J': case 'j': NixiettubeInsertChar(JJ);break;            case 'K': case 'k': NixiettubeInsertChar(KK);break;            case 'L': case 'l': NixiettubeInsertChar(LL);break;            case 'M': case 'm': NixiettubeInsertChar(mm);break;            case 'N':           NixiettubeInsertChar(NN);break;            case 'n':           NixiettubeInsertChar(nn);break;            case 'O':           NixiettubeInsertChar(OO);break;            case 'o':           NixiettubeInsertChar(oo);break;            case 'P': case 'p': NixiettubeInsertChar(PP);break;             case 'Q': case 'q': NixiettubeInsertChar(QQ);break;             case 'R': case 'r': NixiettubeInsertChar(rr);break;             case 'S': case 's': NixiettubeInsertChar(SS);break;             case 'T': case 't': NixiettubeInsertChar(tt);break;             case 'U': case 'v': NixiettubeInsertChar(UU);break;             case 'V': case 'u': NixiettubeInsertChar(VV);break;             case 'W': case 'w': NixiettubeInsertChar(WW);break;             case 'Y': case 'y': NixiettubeInsertChar(YY);break; //...            case 'Z': case 'z': NixiettubeInsertChar(ZZ);break; //字符Z            case '-':           NixiettubeInsertChar(NEG);break;//字符-            case '.':           NixiettubeInsertChar(DOT);break;//小数点,直接显示在右下角            case ' ':           NixiettubeInsertChar(SP);break; //空格            default :           NixiettubeInsertChar(SP);break;//显示不出来的字母用空格替代        }     }     return(ch);  //返回显示的字符(putchar函数标准格式要求返回显示字符)}
    头文件必须包含stdio.h,这样告诉编译器printf调用时,用这里的putchar函数。然后判断字符,分类进行显示,不能显示的空一格。
    数码管的程序就完成了,如果需要可以自己添加改写函数,如:当和键盘共同使用时,如果键盘移植了scanf函数,并且支持退格;可以改写函数-让数码管的putchar支持退格操作。或者用的是我的键盘程序,需要10多ms调用一次键盘处理函数,这样可以和这个数码管扫描公用一个中断:
    void Display(){    static char i = 0;      //记录扫描显示到哪位    CTRL_OUT = 1<<i;    DATA_OUT = Nixie;    i++;    if(i>7)    {        i = 0;        KeyProcess();    }}
    这样改写,然后把键盘的中断去掉(别忘了key.h包含和加入KeyProcess(); 的声明;如果程序中有两个指向同一个中断时,会编译错误);这样就可以键盘、和数码管共同使用了。
  • 使用示例

使用方法还是和之前一样,工程中加入Nixietube.c文件,然后在要调用的地方加入Nixietube.h的包含;如puchr函数,和示例工程的main.c
main.c调用的方式如下:
#include <msp430x16x.h>#include <stdio.h>#include "Nixietube.h"void ClkInit(){    char i;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while((IFG1&OFIFG)!=0)    {        for(i=0;i<0xff;i++);        IFG1&=~OFIFG;               //清除振荡错误标志    }    BCSCTL2 |= SELM_2+SELS+DIVS_3;  //MCLK为8MHz,SMCLK为1MHz}void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kInit();    NixiettubeInit();    _EINT();    //while(1)    {        NixiettubeDisplayChar(AA,5);        NixiettubeDisplayChar(DOT,5);        NixiettubeInsertChar(2);        NixiettubeInsertChar(DOT);        NixiettubeInsertChar(2);        printf("%1.2f",1.2);    }}
包含msp430的头文件,以便使用430单片机的先关资源;加入stdio.h以使用printf函数;加入Nixietube.h使用数码管的相关程序。
还要注意,为了数码管正常显示,必须打开总中断,以使数码管动态扫描显示。另外,本程序单步调试看不到数码管正常显示,因为没有扫描。只有全速运行才可以看到数码管的显示情况。
数码管的程序就到这里,不足之处,欢迎讨论提出建议。

原贴链接:https://www.cnblogs.com/Engin/archive/2011/08/23/2151130.html

作者:给我一杯酒
出处:http://Engin.cnblogs.com/
本文版权归作者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转载保留此段文字并且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