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库<十>ADC12模块

楼主(2019-01-23):
msp430内部含有ADC12模块,可以完成12位的模数转换,当对精度或其他指标要求不高时,可以选用430单片机内部的ADC12完成模数转换工作。这里主要实现了一个比较通用的ADC12模块初始化程序,具体的数据存储和处理需要自己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添加。
  • 硬件介绍:
    msp430单片机内的ADC12模块的特点如下:12位转换精度,1位非线形误差,1位非线形积分误差;多种时钟源给ADC12模块,切本身自带时钟发生器;内置温度传感器;TimerA/TimerB硬件触发器;8路外部通道和4路内部通道;内置参考电压源和6种参考电压组合;4种模式的模数转换;16bit的转换缓存;ADC12关闭支持超低功耗;采用速度快,最高200Kbps;自动扫描和DMA使能。430内部的ADC12功能还是蛮强大的,可以有定时器触发模数转换开始,还可以和内部的DMA模块共同使用,完成高速的采样转储等高级功能。
    这个AD的转化公式如下,可以根据它计算采样的模拟电压值:
    使用AD是还要注意采样时间,430单片机的模数ADC12模块的等效模拟电压输入电路如下:
    其中VS是信号源电压,RS是信号源内阻,VI在Ax(ADC12模块模拟输入端)上的电压,RI单片机内多路开关等效电阻,VC是保持电容上的电压(ADC12模块采样的电压),CI 是电容的值。需要根据这些值计算采样时间:
    代入单片机上的参数后公式如下:
    我的程序中采样时间设的是4us,可以算出如果用我的程序(不更改采样时间)的话,最大信号源内阻可以是6.8k,当信号源内阻更大时,可以自己按要求设采样时间(在程序的初始化函数内的寄存器设置部分)。
    还有,ADC模数转换时要求参考电压等很稳定,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德州仪器要求这部分的电路如下:
    即:所有参考源和电源均并联一组 0.1uF和10uF的电容。
    硬件部分就说这么多了;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参考用户指南。
  • 程序实现:
    程序主要实现的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初始化程序,内容如下:
    char ADC12Init(char n,char channels[],char rep){    if(n>15)        return 0;    //SHT0_0     ADC12CTL0 = ADC12ON + MSC + SHT0_0 + REFON + REF2_5V;// 开启ad,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 = SHP + ADC12SSEL_3;                  //Use sampling timer, SMCLK        for(int i = 0;i < n;i++)    {        if(channels >= 0x80)            return 0;        *(char*)(ADC12MCTL0_ + i) = channels;    //每个MCTL设置    }    *(char*)(ADC12MCTL0_ + n - 1) |= EOS;           //序列结束        if(rep != 0)                                  //多次转换    {        ADC12CTL1 |= CONSEQ_3;    }    else    {        ADC12CTL1 |= CONSEQ_1;    }        ADC12IE = 1<<(n-1);                                 // Enable ADC12IFG.n-1    return 1;}
    程序先判断n 通道总数是否超过了可用的个数,超过则返回零然后设置ADC12CTL0和ADC12CTL1中不需要特殊设置的部分,然后在设置通道模式(根据rep参数的值);for循环设置的是每个存储寄存器的设置ADC12MCTLx ;*(char*)(ADC12MCTL0_ + n - 1) |= EOS; //序列结束 这句加入序列结束标志;最后设置中断寄存器并返回成功设置标志。其中比较特殊的是ADC12MCTL0_,这个是430提供的头文件中定义的ADC12MCTL0的地址值,以其为指针首址操作ADCMCTLx寄存器,从而利用循环设置寄存器的内容,大量减少了代码行数。
    参数channels[]是每个存储寄存器的设置(除EOS位之外的),含义如下:
    channels[]:对应通道设置,高四位,参考源选择;低四位,通道选择。具体如下:SREFx Bits6-4Select reference000 VR+ = AVCC and VR. = AVSS001 VR+ = VREF+ and VR. = AVSS010 VR+ = VeREF+ and VR. = AVSS011 VR+ = VeREF+ and VR. = AVSS100 VR+ = AVCC and VR. = VREF./ VeREF.101 VR+ = VREF+ and VR. = VREF./ VeREF.110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111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INCHx Bits3-0Input channel select0000 A00001 A10010 A20011 A30100 A40101 A50110 A60111 A71000 VeREF+1001 VREF./VeREF.1010 Temperature sensor1011 (AVCC – AVSS) / 21100 (AVCC – AVSS) / 21101 (AVCC – AVSS) / 21110 (AVCC – AVSS) / 21111 (AVCC – AVSS) / 2
    这是从用户指南里复制来的,每一位和ADC12MCTLx的意义相同(去掉EOS位),所以可用宏定义来制定这个参数,如:
    char channels[3];channels[0] = SREF_1+INCH_0;channels[1] = SREF_1+INCH_1;channels[2] = SREF_1+INCH_2;ADC12Init(3,channels,1);
    这是3个通道A0-A2采样,多次采样。
    启动转换函数:
    void ADC12Start(){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ADC初始化完成后,调用此函数开始AD转换,转换完成后(一个序列通道,如:刚才的0-2),程序自动进入AD中断,用户需要在这里为自己的函数添加处理逻辑;这里只存储了转化的结果:
    #pragma vector=ADC_VECTOR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static int i;    results[0]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1]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2] = ADC12MEM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    if(i>31)                                  //多次转换时 转换次数    {        //多次重复采样时,在这里方处理函数        ADC12CTL0 &=~ ENC;                      //停止转换        i=0;    }}
    该程序实现的是多次A0-A2 32次转换,把结果存入results数组。单次时,仅仅采样一次(A0-A2)可用自己更改处理函数。
    程序部分就完成了,调用时注意要自己实现处理逻辑或存储逻辑。
  • 使用示例:

本程序使用方式还是加入C文件,包含H文件;不过和之前的程序不同的是要自己实现中断处理逻辑。
使用示例参见程序库中的ADC12.
#include <msp430x16x.h>#include "ADC12.h"void main( 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kInit();    char channels[3];    channels[0] = SREF_1+INCH_0;    channels[1] = SREF_1+INCH_1;    channels[2] = SREF_1+INCH_2;    ADC12Init(3,channels,1);    _EINT();    ADC12Start();    LPM0;}
这里实现的是3通道多次转换,参考电压都是内部参考电压。自己实现的处理逻辑参见前面的程序实现的最后一部分。
ADC12模块部分就到这里了,有什么不足之处,欢迎提出建议、讨论。

原贴链接:https://www.cnblogs.com/Engin/archive/2011/08/26/2154677.html

作者:给我一杯酒
出处:http://Engin.cnblogs.com/
本文版权归作者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转载保留此段文字并且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