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库<十一>定时器TA的PWM输出

楼主(2019-01-23):
定时器是单片机常用的其本设备,用来产生精确计时或是其他功能;msp430的定时器不仅可以完成精确定时,还能产生PWM波形输出,和捕获时刻值(上升沿或是下降沿到来的时候)。这里完成一个比较通用的PWM波形产生程序。
  • 硬件介绍:
    MSP430系列单片机的TimerA结构复杂,功能强大,适合应用于工业控制,如数字化电机控制,电表和手持式仪表的理想配置。它给开发人员提供了较多灵活的选择余地。当PWM 不需要修改占空比和时间时,TimerA 能自动输出PWM,而不需利用中断维持PWM输出。
    MSP430F16x和MSP430F14x单片机内部均含有两个定时器,TA和TB;TA有三个模块,CCR0-CCR2;TB含有CCR0-CCR67个模块;其中CCR0模块不能完整的输出PWM波形(只有三种输出模式可用);TA可以输出完整的2路PWM波形;TB可以输出6路完整的PWM波形。
    定时器的PWM输出有有8种模式:
    输出模式0  输出模式:输出信号OUTx由每个捕获/比较模块的控制寄存器CCTLx中的OUTx位定义,并在写入该寄存器后立即更新。最终位OUTx直通。
    输出模式1 置位模式:输出信号在TAR等于CCRx时置位,并保持置位到定时器复位或选择另一种输出模式为止。
    输出模式2 PWM翻转/复位模式:输出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翻转,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复位。
    输出模式3 PWM置位/复位模式:输出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置位,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复位。
    输出模式4 翻转模式: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翻转,输出周期是定时器周期的2倍。
    输出模式5复位模式:输出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复位,并保持低电平直到选择另一种输出模式。
    输出模式6PWM翻转/置位模式: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翻转,当TAR值等于CCR0时置位。
    输出模式7PWM复位/置位模式: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复位,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置位。
    下图是增计数模式下的输出波形(本程序使用的是增模式3和7):
    计数模式:
    增计数模式
    捕获/比较寄存器CCR0用作Timer_A增计数模式的周期寄存器,因为CCR0为16位寄存器,所以该模式适用于定时周期小于65 536的连续计数情况。计数器TAR可以增计数到CCR0的值,当计数值与CCR0的值相等(或定时器值大于CCR0的值)时,定时器复位并从0开始重新计数。
    连续计数模式
    在需要65 536个时钟周期的定时应用场合常用连续计数模式。定时器从当前值计数到0FFFFH后,又从0开始重新计数
    增/减计数模式
    需要对称波形的情况经常可以使用增/减计数模式,该模式下,定时器先增计数到CCR0的值,然后反向减计数到0。计数周期仍由CCR0定义,它是CCR0计数器数值的2倍。
    TA定时器有比较、捕获两种工作方式;比较可以产生PWM波形等,捕获可以精确的测量时间;这里用的是比较输出。
    硬件介绍就这么多了,其他的可以参考msp430x1xx_family_users_guide(用户指南)。
  • 程序实现:
    本程序是直接从msp430f42x移植的,只改动了端口就能正常使用了。由此,430的模块在不同的系列中是通用的,有关寄存器是一样的;只是也许外部端口不太一样。
    程序初始化部分:完成TA相关寄存器的初始化。
    char TAPwmInit(char Clk,char Div,char Mode1,char Mode2){    TACTL = 0;                  //清除以前设置    TACTL |= MC_1;              //定时器TA设为增计数模式      switch(Clk)                 //选择时钟源    {         case 'A': case 'a':  TACTL|=TASSEL_1; break;    //ACLK        case 'S': case 's':  TACTL|=TASSEL_2; break;    //SMCLK        case 'E':            TACTL|=TASSEL_0; break;    //外部输入(TACLK)        case 'e':            TACTL|=TASSEL_3; break;    //外部输入(TACLK取反)        default :  return(0);                           //参数有误    }     switch(Div)                 //选择分频系数    {         case 1:   TACTL|=ID_0; break;   //1        case 2:   TACTL|=ID_1; break;   //2        case 4:   TACTL|=ID_2; break;   //4        case 8:   TACTL|=ID_3; break;   //8        default :  return(0);           //参数有误    }     switch(Mode1)               //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    {         case 'P':case 'p':          //如果设置为高电平模式            TACCTL1 = OUTMOD_7;     //高电平PWM输出            P1SEL |= BIT2;          //从P1.2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P1DIR |= BIT2;          //从P1.2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break;        case 'N':case 'n':          //如果设置为低电平模式                      TACCTL1 = OUTMOD_3;     //低电平PWM输出            P1SEL |= BIT2;          //从P1.2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P1DIR |= BIT2;          //从P1.2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P1SEL &= ~BIT2;         //P1.2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参数有误    }     switch(Mode2)                   //设置PWM通道1的输出模式。    {         case 'P':case 'p':          //如果设置为高电平模式            TACCTL2 =OUTMOD_7;      //高电平PWM输出            P1SEL |= BIT3;          //从P1.3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P1DIR |= BIT3;          //从P1.3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break;        case 'N':case 'n':          //如果设置为低电平模式                      TACCTL2 =OUTMOD_3;      //低电平PWM输出            P1SEL |= BIT3;          //从P1.3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P1DIR |= BIT3;          //从P1.3输出 (不同型号单片机可能不一样)                          break;         case '0':case 0:            //如果设置为禁用                      P1SEL &= ~BIT3;         //P1.3恢复为普通IO口                          break;                         default :  return(0);       //参数有误    }        return(1);  }

    主要是设置TACTL寄存器,让TA工作于增模式,设置时钟源和分频;CCTLx设置对应的输出模式;并且打开相应端口的第二功能。
    设置周期函数:设置PWM波形的周期,单位是多少个TACLK周期。
    void TAPwmSetPeriod(unsigned int Period){    TACCR0 = Period;}
    工作于增模式时,TA计数到TACCR0,设CCR0就完成了周期的设置。
    设置占空比:设置TA的PWM输出的有效电平的时间。
    void TAPwmSetDuty(char Channel,unsigned int Duty){    switch(Channel)    {        case 1: TACCR1=Duty; break;         case 2: TACCR2=Duty; break;        }}
    根据参数分别设置每一路的参数。
    设置占空比,用千分比设置:
    * 入口参数:Channel: 当前设置的通道号  1/2            Percent: PWM有效时间的千分比 (0~1000) * 出口参数:无* 说    明: 1000=100.0%  500=50.0% ,依次类推        * 范    例: TAPwmSetPermill(1,300)设置PWM通道1方波的占空比为30.0%            TAPwmSetPermill(2,825)设置PWM通道2方波的占空比为82.5%            */void TAPwmSetPermill(char Channel,unsigned int Percent){    unsigned long int Period;    unsigned int Duty;    Period = TACCR0;    Duty = Period * Percent / 1000;    TAPwmSetDuty(Channel,Duty);}
    这个函数用千分比来设置PWM输出的有效时间。方便程序的使用。
    有关定时器,TI提供的大量的例程,这些历程都很简洁、清晰。需要其他功能可以自己根据例程编写对应的程序。程序实现就这么多了,下面说下本程序的使用方法。
  • 使用示例:
    使用方式:依然是在工程中加入c文件;文件包含h头文件;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本函数了。详细参考示例工程和main.c。
    main主要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16x.h"     //430寄存器头文件#include "TAPwm.h"          //TA PWM输出程序库头文件void main(){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kInit();        TAPwmInit('A',1,'P','P');   //将定时器TA初始化成为PWM发生器                  //时钟源=ACLK ; 无分频;  通道1和通道2均设为高电平模式。    TAPwmSetPeriod(500);        //通道1/2的PWM方波周期均设为500个时钟周期    TAPwmSetDuty(1,200);        //1通道 有效200个时钟周期    TAPwmSetPermill(2,200);     //2通道 20.0%    LPM0;}
    本程序调用程序库,产生两路PWM波形。

TA的PWM输出就到这儿了,如果需要更多路的PWM波,可以使用TB,他可以产生6路完整的PWM波形;可以参考本程序编写TB的波形输出程序。有什么不足之处,欢迎评论,讨论。

原贴链接:https://www.cnblogs.com/Engin/archive/2011/08/27/2155680.html

作者:给我一杯酒
出处:http://Engin.cnblogs.com/
本文版权归作者和博客园共有,欢迎转载,转载保留此段文字并且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