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各引脚说明

楼主(2019-01-23):
1脚(SYNG)——斩波器输出端。如多个297同步控制,所有的SYNC端都要连在一起,共用一套振荡元件。如果使用外部时钟源,则时钟信号接到此引脚上。
2脚(GND)——接地端。
3脚(HOME)----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当L297L297在初始状态(ABCD=0101)时,此端有指示。当此引脚有效时,晶体管开路。
4脚(A)----A相驱动信号
5脚(INH1)---控制A相和B相的驱动极。当此引脚为低电平时,A相和B相驱动控制被禁止;当线圈极断电时,双极性桥用这个信号使负载电源快速衰减。若CONTROL端输入是低电平时用斩波器调节负载电流。
6脚(B)---B相驱动信号。
7脚(C)C相驱动信号。
8脚(INH2)--控制C相和D相的驱动极。作用同INH1相同。
9脚(D)D相驱动信号。
10脚(ENABLE)---L297的使能输入端。当它为低电平时,INH1,INH2,A,B,C,D都为低电平。当系统被复位时用来阻止电机驱动。
11脚(CONTROL)---斩波器控制功能端。低电平时使用INH1和INH2起作用,高电平时使A,B,C,D起作用。
12脚(Vcc)---+5V电源输入端。
13脚(SENS2)---C相、D相绕组电流检测电压反馈输入端。
14脚 (SENS1)----A相、B相绕组电流检测电压反馈输入端。
15脚(Vref)----斩波器基准电压输入端。加到此引脚的电压决定绕组电流的峰值。
16脚(OSC)----斩波器频率输入端。一个RC网络接至此引脚以决定斩波器频率,在多个L297同步工作时其中一个接到RC网络,其余的此引脚接地。

网友A(2020-02-22):
作用同INH1相同

发新帖